看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31):
(图片)

网友:
好像φ10无公差,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楼主要问的是哪方面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按照独立原则,各自成立,不知楼主从哪里理解?不过最好是圆度以直径的要求为佳。

网友A:
首先,标注不规范,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标到尺寸线上去。
其次,按表面要求及形位要求,直径公差肯定有要求,配合要求。

网友(点评):
粗糙度不用到尺寸线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标注不规范,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标到尺寸线上去。
其次,按表面要求及形位要求,直径公差肯定有要求, ...

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标到尺寸线上去。国标有这个规定吗?

网友(点评):
以前教科书上粗糙度都标在轮廓表面上,难道有新标准规定了?

网友(点评):
多少年以前?我们画图的时候是标在尺寸线上面的。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是要标到尺寸上,书本上有,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以前毕业设计时候因为这个被老师说过,理由好像是你这个形位公差是圆柱的,所以就要标到尺寸线上,具体不太记得了,至于粗糙度好像就不用了吧.

网友(点评):
标在尺寸线上是表示在轴线在任意方向的直线度,其公差带为直径等于公差值0.05mm的圆柱体内的区域,楼主标的是表示在图示给定方向上素线的直线度,其公差带为宽度等于公差值0.05mm的两平行平面间的区域。

网友C:
我觉的那红色的中心线多余的吧。

网友(点评):
回转体你不画中心线?WHY?

网友:
形位公差框不规范

网友:
尺寸公差跟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不匹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标到尺寸线上去。国标有这个规定吗?

我个人觉得,没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放在尺寸线上很不方便,

网友(点评):
这么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车间工人看图时避免没看到。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有时候比较马虎

网友:
原图好像是阶梯轴吧?假如不是的话,0.8就代表局部的粗糙度,应该用虚线而不是实现隔开。

网友C:
直线度加,圆度。直接用圆柱度来标注是不是更合理点?

网友D:
0.01保证了,0.05就肯定能保证,是不是直线度标的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1保证了,0.05就肯定能保证,是不是直线度标的多余了?

直线度是为了约束轴中心线径向的偏移量,圆度是保证外圆轮廓的偏移量,如果不要求直线度,轴线弯曲也可以了

网友:
标注有问题,配合制度里

网友:
右端有倒角没?

网友E:
1、基准轮廓要素的标注方法: 基准符号的连线与尺寸线应明显错开,粗的短横线应靠近基准要素的轮廓线或它的延长线上。
2、基准中心要素的标注方法:基准要素为中心要素时,基准符号的连线应与尺寸线对齐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基准轮廓要素的标注方法: 基准符号的连线与尺寸线应明显错开,粗的短横线应靠近基准要素的轮廓线或它的 ...

谢谢指点,照你的意思,直线度和圆度要分开标了?直线度和尺寸线对齐,圆度应该错开?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看你控制哪方面。图上标的不能说不对。你如果是想控制轴线,就应与尺寸对对。标一个圆柱度就行。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看你控制哪方面。图上标的不能说不对。你如果是想控制轴线,就应与尺寸对对。标一个圆柱度就行。

网友(2013-03-14):
形位公差没有基准?

网友:
没看手册,印象中直线度是不是应该对正尺寸才行?其他应该没有什么错误,粗糙度有一定要求,直径10估计是有公差要求吧,不过不标也不算错!

网友:
   形状公差需要一个名义尺寸,也就是10的尺寸要框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没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放在尺寸线上很不方便,

标注和尺寸线对齐,以及不对齐,表示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是不是要对齐,看你表达的意思了。

网友(2013-05-08):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是直线度公差值要加个直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线度加,圆度。直接用圆柱度来标注是不是更合理点?

同问,这里标公差就应该是有配合的,为什么不用圆柱度,那样测量也方便些,望指点

网友:
这个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线度加,圆度。直接用圆柱度来标注是不是更合理点?

直线度改为素线圆跳动也可以吧??

网友:
     手头的资料是公差课本,《几何量公差与检测》,第九版,甘永立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以此书为准说小弟愚见,欢迎拍砖。
     直径10这个尺寸不能说完全错误,图纸中都会注明未注线性尺寸按某等级来,在没有看见整张图的情况下可以姑且认为是对的。
     图中的表面粗糙度按此画法是默认以Ra为评判值,以默认传输带(GB/T10610-2009),默认评定长度(标准值5),默认极限判定规则(16%规则)来评判的这个也没有错。
     至于两个形位公差,直线度表示表面素线应限定在间距等于0.05mm的两平行直线之间;圆度表示在圆柱面的任意截面内,实际圆周应限定在半径差等于0.01mm的两共面同心圆之间。两个形位公差的被测要素为组成要素(轮廓要素,即表面或表面上的线),指引线箭头应该置于该要素的轮廓线或它的延长线上(并且与与尺寸线错开),所以也没错。一个是轴向一个是径向,并不存在重复的问题。
     但没见到整张图纸的情况下我这在这也是瞎讲,况且无错不等于合理。所以还是要在看见整个方案的情况下才能评判,来吧,让砖头更猛烈些吧!

网友(2013-06-08):
楼主,单个零件图,是很难看出问题的,能看出的问题只有两类:加工工艺问题,尺寸标注格式等问题。
$ ~1 W6 } P
 L+ O# f3 ? n t前面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从单张零件图看,是看不出的,因为不知道与其它零件的配合要求,比如:

 有人说:φ10无公差
这个问题吗?也许零件的应用对这个尺寸确实无要求,采用自由公差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标公差;

有人说:圆度最好以直径的要求为佳
 如果这个零件的应用场合就是这样的,对圆度敏感,但对直径不敏感,当然就不需要对直径标公差了,直径的大小自由公差就可以了,但不管这个圆大小如何,必须圆整!所以,只标圆度要求,很正常。

 有人说:尺寸公差跟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不匹配吧
  如果应用只是对光洁度有要求,对尺寸大小无要求呢?举上最低级的应用:手摸要很光,光洁度要,自由公差的尺寸差别,你摸不出来。

! y n( v# O* M' P 有人说:直线度与圆度公差不匹配
 还是:不知道与其它零件的配合关系和应用要求,根本就无从判断是否合理!

如果,楼主是想要找出画图规范性方面的问题,前面很多人都有高见。

如果,楼主想要找出尺寸方面的问题,必须要说清其应用要求,与其它零件的配合要求,否则,神仙也无法指出尺寸方面有没有问题。3 R ?

网友(2013-09-01):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那红色的中心线多余的吧。

回转体肯定要中心线啊,这个 怎么是多余的啊?

网友:
个人觉得8楼的说的在理

网友:
说好的基准呢

网友:
14楼社友,你的关于直线度的解释是错误的;其实图中形位公差的标注位置没有问题,有一位社友说的是对的,两种公差的方框应对齐。

网友(2014-01-09):
赞同30楼的意见!!!!!!!!!!!!!!!!!!

网友:
直线压应该标在尺寸标注线上,另外直线压应为任意方向

网友:
形位公差的基准相对于哪个?

网友:
在这里尺寸公差必要吗

网友(2014-05-08):
首先粗糙度放上面是新规定,放下面是以前的标法。形位公差是需要基准的,再则直线度的标法错了,应该从一端引出再标注。直线度与圆度的公差大小就不不知道对不对,等待高手求解

网友:
这种情况直径应该标注公差

网友:
有形位公差,没见着基准

网友:
这个标注不需要基准的

网友:
图中如果是想表示轴线的直线度的话箭头应该与直径对齐。

网友:
直径有公差

网友:
十个有九个,不同观点

网友:
同感。形位公差一般标 尺寸线上。但有的是可以标尺寸延长线的,意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