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此是否为椭圆的一半?

楼主(2013-01-31):
有一标签纸
现需要出二维图加工用
实物如下所示
关键是上面的缺口,如何测绘?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椭圆?
目前的做法是:将此轮廓在纸上描出来,标记曲线上的10个点,测出其横纵坐标,再画图连曲线.
但是,由于描线误差和测量误差,导致不准确.
大侠们有方法吗?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不是椭圆,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必须是椭圆的么

网友:
看着不像是椭圆,起码肯定不是半个椭圆

如果能扫描成JPG,放到各大软件里面画个贝赛尔曲线吧,如果机器认不出曲线(普通线割就不认),就转成G1连接的相切圆弧(标签纸的话,精度不用太高吧?)

网友:
直接拍个图片,转到CAD里面用样条曲线描出来

网友:
我有一个笨办法,先用稍微厚点的硬纸做一组圆,直径步进差视精度定,如1毫米,手持此圆,倾斜一定角度,自正上方过圆片看轮廓是否与样品曲线相吻合,不断调整角度换直径,找最佳直径和角度可大致算出椭圆数据。

网友:
椭圆和蛋圆怎么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规格就是椭圆的,不能半个长腰孔吗

我看过实物,不是腰形孔的一半.
腰形孔是至少有一段是直线的吧?
这个没有直线段的.

网友:
既然是标签纸,有要求那么严格么?

网友:
椭圆孔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不同曲线方程的椭圆孔样子也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椭圆呢?半圆孔,长圆孔或方孔倒圆也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