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中栅格的缺省状态为开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3-01-31):
【求助】pccad中栅格的缺省状态为开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在过去版本的AutoCAD 中栅格的缺省状态为关闭状态,但在AutoCAD 2011中栅格的缺省状态为开启状态。
栅格的开启状态设置是保存于图形中的。如果你不希望在新图形中自动开启栅格,你需要编辑你的样本文件,并将其GRIDMODE 变量的值设置为0,或者输入GRID 命令,然后输入OFF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