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铸件皮下真空

楼主(2013-01-31):
检测1.8mm的铸件皮下气孔,材料为铝基复合材料。必须用x光还是?我听我人说可以通过密度,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将密度的公差定出来。通过这个方法确定缺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世界上检测这类东西的方式很多,关键看你要达到什么精度水平?另外就是花多少银子?

可以做的非常准确,用的手段越多,交叉印证,做一个‘模型库’,就可以非常准确,

举例说,用多维超声,进行叠加,就可以计算那个缺陷的大小与形状,再要准确,辅助以射线方式,用射线与超声综合定位,去掉‘假象’,效果就更好

一般玩这个,是先玩一个数学模型,根据数学模型,看上什么设备,就知道效果了,

楼主:
谢谢,你给了我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玩数学,与其它东西没有关系,看你数学表达式写的怎么样,有表达式了,就知道怎么设计系统了,

网友:
998大侠高端啊

网友:
不错的想法哦,值得考虑下。

网友(2013-06-06):
我来膜拜998的

网友:
有一种专业检测设备,叫气密测试仪,专门检测你说的这些的。
我们的客户就是生产汽车喷油嘴的,铸铝,有的还是锌合金,也是用的这种仪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