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如何与箱体连接?

楼主(2013-01-31):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小箱体,箱体四周壁板用的是铝板,我想在箱体内壁板加些骨架,请问骨架如何与箱体连接。

网友:
如果是钢板可以直接焊接,铝板不好焊吧

网友A:
用多折的材料做骨架,面板采用内翻边,挂在架子上,从里面拧螺钉,外面没有钉子,

‘定式’做法,行业都这么玩,没有其它措施,

网友:
可以考虑螺栓连接。

网友:
铝板上用压铆螺母吧。

网友:
看铝板的强度,用螺栓或铆钉!

网友B:
我觉着铆钉就挺好的啊,有啥特殊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折的材料做骨架,面板采用内翻边,挂在架子上,从里面拧螺钉,外面没有钉子,

‘定式’做法,行业都 ...

你这方法不错,可惜了,我箱体面板已经铺上去了,没有考虑你说的内翻边,里面打铆钉,主要是箱体太小,长宽高一米多一点点,装璜厚度只有25左右。考虑设计不到位,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铆钉就挺好的啊,有啥特殊要求么?

四方箱体,长宽高各一米多点。要求箱体外表不能有看到铆钉,铝板厚度1mm。装璜后壁板厚度25mm。装璜的时候就要做些骨架,骨架是钢折弯件,不知道怎么和箱体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折的材料做骨架,面板采用内翻边,挂在架子上,从里面拧螺钉,外面没有钉子,

‘定式’做法,行业都 ...

大侠说的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