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球单向阀的钢球密封锥面锥角多少度好?

楼主(2013-01-31):
钢球单向阀的钢球密封锥面锥角多少度好?9 }! D  _% v; w7 a

网友:
这个你不能自己想当然乱玩,根据通径与压力等级,有一个确定数据,否则寿命非常短,你找一个液压厂的技术手册,翻一下,照那个做才行

网友:
您好像是没说明白吧,请再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阀垫的断面角度,这数据要他自己根据通径自己查一下,

网友:
你说的球阀,我没明白你说的垫是多少度

网友:
这个应该有标准的吧,看看相关标准!或者找个单向阀的图纸看看!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