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弧炉的液压系统设计

楼主(2013-01-31):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10 MPa 。
电弧精炼炉液压系统能够实现:炉盖提升(炉盖自重20吨,最大行程450mm,运行时间2min),三相电极的升降(电极自重3吨,最大行程2500mm,运行时间3min)。
炉盖提升和三相电极提升都必须为三个缸。必须还有备用泵,并能通过压力信号切换备用泵与报警,设置一套主泵组作为备用。
我应该选择哪些元件?以及相关计算!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液压系统的功能属于常规功能,按设计规范一步一步做即可。

网友:
根据负载和执行机构的速度,计算出执行机构的工作压力,尺寸!然后,根据动作的次序,设计液压原理图!至于通过压力信号切换备用泵与报警,这也好办,传感器来实现!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可能就比较繁琐!

网友:
如果你是甲方,只需要了解个大概就行,到各个样板厂考察一下各种系统选型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其他的设计院会替你做;如果你是设计院或制造厂的,就得把陈年老帐簿翻出来,根据甲方的要求,比着葫芦画个瓢;如果是学生,那就得自己做,否则起不到锻炼的作用,毕业后还是要从头再来。

楼主:
好吧!我是学生,这是毕业设计。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模糊!上课的时候也没怎么听!比如说选用什么缸!如果用活塞缸,上升的时候原理很好理解。但是下降的时候。是在什么位置安装一个节流阀或者是在什么位置用一个单向顺序阀制造一个回路,这里还不是懂啊,各位老师和师傅,知道的请帮帮忙。告诉一下

网友:
你可以选择下,先确定油缸工作时需要的油液 ,然后确定液压泵 及合适通径的阀 ,最后确定液压附件及电控系统动作

网友:
收益了   正在接触液压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详细说不是三五句话说的完的。我先给你一种电极升降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详细说不是三五句话说的完的。我先给你一种电极升降缸看看。

哇!收益了!电极升降缸!有这个做参照物,我想慢慢研究!我还是做得出来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