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13-01-31):
O9001
我这是FUNUC系统的,在运行时发生报警我不知错在哪,请高手帮我看看
#3004=0
M35
G4X.1
G4X.1
#1132=16384
G4X.1
G4X.1
M37
#145=#4003
#144=100
G1G#145F#144
M35
G4X.1
G4X.1
#1105=1
G4X.1
G4X.1
#1105=0
G4X.1
G4X.1
M37
M56
S500M3
G4X2.
M19
M690
POPEN
#4=FIX[#3011/10000]
#5=FIX[[#3011-#4*10000]/100]
#6=#3011-#4*10000-#5*100
#3=FIX[#3012/10000]
#8=FIX[[#3012-#3*10000]/100]
#9=#3012-#3*10000-#8*100
DPRNT[DATE*#4[40]/#5[20]/#6[20]]
DPRNT[TIME*#3[20]/#8[20]/#9[20]]
DPRNT[SHIFTING*COORDINATES]
IF[#7EQ#0]GOTO99
DPRNT[DATA*NO*#7[40]]
#3=20
#4=4141
#5=1
#6=0
N2DPRNT[*OFFSET*NO*G#9[21]]
N74DPRNT[OFFSET*DATA]
#29=#[#4+#9*#3+#6]
#30=#[#4+#5+#9*#3+#6]
#31=#[#4+#5*2+#9*#3+#6]
DPRNT[*X*#29[44]*Y#30[44]]
DPRNT[*Z*#31[44]]
N80DPRNT[**]
PCLOS
N100M99

网友:
大侠的宏程序有参考资料吗?我也是Fanuc的床子,对宏程序很感兴趣,只是系统自带的宏程序看不大懂。手上只有一本31i用户手册,请问你做宏程序都参考的什么资料,能给一份吗?谢谢了

网友:
有精通宏程序的大侠可以指导一下吗,我也对宏程序很感兴趣

网友:
这东西得看具体的机器了,
1.程序头可能有问题(你拿能运行的程序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2.某些数据超标如:系统最长行程1500,你却写了个3000

楼主:
真心想请高手指点,期盼

网友:
可以说说这个程序是干嘛用的吗?

网友A:
好像是根据年月日的日期做什么修改,你的N99在哪里???

网友:
这个好像是读取什么数据并保存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根据年月日的日期做什么修改,你的N99在哪里???

谢谢你,让你看到了一个错误,但我想那不是致命的
这个程序只是我机床自带程序的一部分,我删掉了另外的某种情况也就是IF  GO的另外的,当然也就把N99的也删了

楼主:
其实这个程序,懂点宏程序的人通过计算就可看出这个程序的作用,看不懂的只是我机床厂家自设的几个M指令,在这个程序看不到动作,其实动作都在M指令里,但我觉得动作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格式,可能错在哪
有的人说的什么行程1500,3000之类,我自己都没有看到我不知他是怎么看到的,至于说行程最大的,我这里有40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让你看到了一个错误,但我想那不是致命的
这个程序只是我机床自带程序的一部分,我删掉了另外的 ...

发那科系统中不是9000号以后的程序不能编辑的吗?求教

楼主:
9000以后的能不能编辑,那都是自定义的,你让它能它就能,你让它不能当然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