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安装,在超过海拔1000m时机床功率会变小,为何?

楼主(2013-01-31):
看 机床的说明书,当机床安装在超过海拔1000m时机床功率会变小。每增加1000m会减少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水冷电主轴,记得是26KW,
为什么功率会和 海拔有关系呢?请高手解答。

网友:
因为空气密度下降,热量不容易散失。

纵然电机内部是水冷的,然而最终外部还是需要风冷进行热量交换。

外面散热困难,里面自然就会受影响。

网友:
以下为百度结果:
高海拔一是影响空气的绝缘强度,二是影响散热。对于低压电机,可以不考虑空气的绝缘强度问题,但必须考虑其散热的影响。海拔3600m时,空气密度大约只有1000m以下时的65%左右,使电机工作时的散热大打折扣,如果按海拔1000m以下使用环境设计的电机要直接用于高海拔,必须降容使用,降容的幅度一般取每1000m降3~15%,具体要看电机的冷却设计。可以采取加大冷却风扇的风量来弥补空气密度的降低,使高海拔运行时少降容或者不降容。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前只是在选型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要求,没深刻去理解过为什么下降。

网友:
学习了,这个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又扫盲了。只知道南北方的设备要注意一些

网友:
电机的输出功率会跟海拔有关系!海拔越高,电机实际输出功率会降低!

网友(2014-08-28):
还有这么个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