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FANUC 驱动器A06B-6089-H104有异常电流报警

楼主(2013-02-01):
有谁会修FANUC 驱动器A06B-6089-H104有异常电流报警,报警显示“8”,我的数控车床一开机就提示424报警,原因是驱动器故障,求助!

网友A:
274006253QQ,这位同仁会修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同一台机的故障?
先查动力电缆,航空插头,电机。如果这三样无问题,直接送修放大器。
尤其是走拖链的动力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同一台机的故障?
先查动力电缆,航空插头,电机。如果这三样无问题,直接送修放大器。
尤其是 ...

不是,以前说的是西门子系统的,现在是FANUC系统的,每年冬季,我都有好几台数控车床伺服驱动器一启动就出现过流报警!

网友(点评):
你的提问说的是两个问题,指的这个。过流,首先是排除线缆后再查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4006253QQ,这位同仁会修

能在论坛里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以前说的是西门子系统的,现在是FANUC系统的,每年冬季,我都有好几台数控车床伺服驱动器一启动就出 ...

老兄,过年好!
其他故障已排除,现在可以肯定是驱动器故障,因为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这故障为何总是在冬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