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的加密问题

楼主(2013-02-01):
如何在保存图形时或修改图形时加密

网友A:
CAD软件自带有加密功能,在储存时;

可以自己设定,在选项里的打开和保存内有安全选项。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07版本的有此功能吗,求指教。

网友(点评):
2000版都已经有的功能,12版也还保留这个功能咧。

网友:
谢谢楼上指导,我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
顺便问下: 那位知道怎么破解CAD密码啊? 比如说忘记了当初的密码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每见过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软件自带有加密功能,在储存时;

可以自己设定,在选项里的打开和保存内有安全选项。

我试过了,但是点击确定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点评):
肯定是操作上的问题,错误的操作或选错命令就不会有想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再试试,CAD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软件自带有加密功能,在储存时;

可以自己设定,在选项里的打开和保存内有安全选项。

能截个图嘛,我找不到诶。。。。

网友(点评):
文件 》 另存为 》工具 》安全选项。

网友(2013-10-25):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加密的!
是单位的那种自动强制加密的?拷出去打不开的?
这类很恶心,不过好事有办法的,我自己研究过的,用UE.   QQ893942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