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去毛刺谁有办法,帮帮忙!

楼主(2013-02-01):
各位朋友:本公司常年生产电子类不锈钢零件,尺寸小,且形状复杂,目前采用人工锉刀去除,效率太低。之前有用电化学,磁振,震动研磨等方法都有试过,效果都不太理想。还请各位朋友帮忙想想办法,如有办法请发于我 。先谢谢了! yifeng8694@yahoo.com.cn

网友:
湿法吹砂试试,砂的粒度选小点!

网友:
生产线上加去毛刺工艺段

网友:
电磨头去毛刺行不

网友A:
用细砂+工件装在一起用甩筒转,时间长短看毛刺清除情况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细砂+工件装在一起用甩筒转,时间长短看毛刺清除情况定!!

谢谢你的提议,这个有试过,因产品平面度要求较高,在滚筒转动的过程中,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碰撞会使其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这个有试过,因产品平面度要求较高,在滚筒转动的过程中,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碰撞会使其变形 ...

小薄的工件,这甩筒的直径要小一点,直径不能太大,还有细砂还要装个70-80%的空间,不能太少!!

网友:
请看我以前发的帖子高效去毛刺的刀具—机用圆盘锉 有图有说明,或许对你有用。

网友:
能否用喷砂

网友:
通过机械加工将大一点的飞边毛刺去掉,然后使用 “磁力抛光机”,我用过挺好的,而且表面质量也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