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功能请教

楼主(2013-02-01):
红色圈起来部分代表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能把图放的再清楚些吗?你这个可能是两位五通电液阀。查了资料没有见过,请求指导

网友A:
不带复位弹簧,带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复位弹簧,带定位器

你的意思是指,阀芯在吸至左位之后就会被定位,掉电也保持是吧。那右位的工作情况呢?不带弹簧的话定位器我怎么感觉有点多余啊

网友B:
这类阀是双电磁铁操纵的两位阀,无复位弹簧带定位器,两个工作位置均可固定。电磁铁通电后不需继续通电即可保持固定切换位置,可避免电磁铁长期通电。

网友:
带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阀是双电磁铁操纵的两位阀,无复位弹簧带定位器,两个工作位置均可固定。电磁铁通电后不需继续通电即可 ...

定位器的效果两边都有还是图中的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