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先导式和直通式的电磁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01):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先导式和直通式的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在此谢过。。

网友:
先导式: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动作时间很短频率较高时一般选用直动式,大口径选用先导式。
直通式: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网友(点评):
第一段所说的是先导式压力阀,第二段说的是直通式换向阀。虽然各自说得不错,放在一起作为对比就不恰当了。

网友:
好像是先导式的发热量小,可以很容易的做成流量大的

网友:
先导式是利用系统的气压或者有压力  所需的电磁铁功率小

网友:
承受液压大小来讲,先导式比直通式承受压力大。

网友A:
先导就是小气控制大气,直动就是电磁阀线圈带电直接推动阀芯。

网友:
先导式要通气才会运动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1-02):
引用 网友A:
先导就是小气控制大气,直动就是电磁阀线圈带电直接推动阀芯。

直动式的是不是没有手操钮啊

网友:
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4-02-08):
先导式,顾名思义是:电磁线圈推动先导阀(小阀芯)动作换向,压缩空气经过换向以后的小阀芯推动主阀芯换向
直动式就是直接依靠电磁铁的吸力拉动阀芯换向

优缺点
先导式:电磁线圈功率可以很小,但是受结构限制,当输入气压太小时,将不足以推动主阀芯换向。从而无法使用。结构复杂
直动式:结构简单,但是需要线圈功率比较大,不能长时间通电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