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不锈钢盒可以拉伸出来吗?

楼主(2013-02-01):
各位师傅,这样的不锈钢盒可以拉伸出来吗?

网友A:
国产材料有问题了,深度比大了,

见鬼子做过类似东西,分几步拉的,用‘无上模方式’拉的,聚氨酯大概也得进口的,国内的,这么深就碎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那国产的这个尺寸最大能拉多深?

网友B:
矩形拉深原本就是比较麻烦,再加上类锥型后的材料流动和重排就更麻烦咯。

又不锈钢还会有硬化指数高的问题,这些都是问题点。

按图形来说,只是工序多和少还是可以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拉深原本就是比较麻烦,再加上类锥型后的材料流动和重排就更麻烦咯。

又不锈钢还会有硬化指数高的问 ...

再向您请教,如果深度再减10~20的话,对拉伸难度影响大吗?如果换其他材质呢?什么材质更适合(接触食品)?另外这个做出来费用能多少?这些对我很重要,是我开发的产品上的一个部件,麻烦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材料有问题了,深度比大了,

见鬼子做过类似东西,分几步拉的,用‘无上模方式’拉的,聚氨酯大概也 ...

再麻烦您一下,国产材料深度比多少好呢?

网友C:
这个盒子,是用来做食品机械传输的斗提用的 吗?

网友:
有点难度的说

网友:
分5次拉,揭阳 有做类似的  好像是伟程兄弟的

网友(点评):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谢谢啦

网友(点评):
我要定做

网友(点评):
没有揭阳电话,找 深圳伟成五金 问一下,0755-84887479

网友(点评):
大哥,你对五金也挺在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盒子,是用来做食品机械传输的斗提用的 吗?

不是提斗 是食品机械

网友(点评):
好像他们做的是饭盘产品,几年前见过一下

网友(点评):
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4-03-02):
朋友,这个盒子拉深进展得如何了?
高难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