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挡孔加工

楼主(2013-02-01):
工件上要加工几个孔,孔上面15-20cm处被挡着,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上图吧,不然没人的

网友:
师兄,虽然这里面有很多高手,但是都要看图才行!

网友:
怎么个挡法,是看不到的,还是能看到的,随便说挡住,不好下定论哦

网友:
额,上图啊

网友:
加长钻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反镗刮刀。

网友:
这个零件必须的用专用的钻库钻呀 常规手段不行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有点像汽车的制动钳,盘式制动器的,如果是,可以去网上查阅相关的资料

网友:
请上图讨论。

网友:
在什么部位 开孔啊?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考虑在整体铸造的时候预留孔,后期上专机加工到设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图在10楼

网友B:
你是说八个内六角螺钉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八个内六角螺钉孔吧?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是弄不了的,自己设计一个吧

网友:
开裆尺寸和孔深多少?应该可以用角度头加工,但是需要具体尺寸。

网友:
双柱塞汽车刹车盘用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C:
不知道数量有多少,要是只有几件的话还是自己设计夹具制作吧。这样的零件我们这里经常有。简单的做法用软轴。

网友D:
关键是数量问题,工具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数量问题,工具好做.

上卧加肯定可以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数量有多少,要是只有几件的话还是自己设计夹具制作吧。这样的零件我们这里经常有。简单的做法用软轴 ...

哦 大概1000-2000件吧  软轴怎么弄啊

网友:
最好是精密铸造,螺纹孔做成预埋的镶件与本体铸造成一体,加工时只处理结合面。呵呵

这样是比较理想的做法,但有几个问题,量少的话还不够模具费呢,还要看用什么材料,还要考虑和其他工序的衔接等等好多因素,未必现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工通孔,后面焊接上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