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和3d实体

楼主(2013-02-02):
本人在开始学SW,很好用,特别时强大的3D功能,可以在设计时发现干涉等问题,
但有一些问题搞不明白,还望高手指教

1 绘制完3D实体后,再绘制工程图,是不是必须另开一个文件,选一个模板,然后放这个实体的各视图?能在一个文件里吗?

2 绘制工程图时,有一个“添加图纸......”的功能,点击后出来一个空白的界面,如何能加入自己想要的模板?可以将两个不同的零件可以分别放在“图纸1”,“图纸2”图纸里吗?(同一个文件)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学的是proe,看到SW汗颜呀

网友:
工程图必须新开一个文件!
2. 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模板,具体的在网上搜索一下,好多的! 例如: sw 工程图模板

网友:
要是3D 2D一个文件的话,图纸格式转换可就成了问题了

网友:
SW 的3D和工程图是分开文件放的,UG就可以一个文件,含刀路,有限元等

网友(点评):
外行了不是,SW文件照样可以让有限元与3D模型共处一个文件的,如果安装了CAM插件,还可以含刀路呢。

网友:
实体生成工程图

这叫模型生成工程图,严格遵守正投影原则。

网友:
添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