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柜的底座设计都很纠结

楼主(2013-02-02):
看着很简单的东西:

控制柜重量120KG,我选的力是2000N,底座长1200宽700 80*40*2.5的槽钢,最大变形量1MM,腹板长度500

现在纠结的问题:

1、这个能不能满足要求,会不会强度什么的不够
2、外观的焊接    像这种外观比较重要的焊接需要在二维图里告诉加工人员什么东西,就是说有没有和10-30厚板子焊接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用的设备啊,外观怎么把焊缝修理好,修理成什么样,我要怎么写

毕业都半年了,这么简单的结构做起来还是不顺手,如果有这个产品结构或者工作上的建议,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强度应该是够的,焊接的话用普通焊条就行了,变形量比较小,焊完了打磨下就OK。

网友A:
多焊几根槽钢......

没必要只用4根吧,多焊几根均衡一下载荷,承重就远远不止了

我一般都是在图纸上说明是槽钢焊接结构,要求焊接牢固可靠,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焊几根槽钢......

没必要只用4根吧,多焊几根均衡一下载荷,承重就远远不止了

请问你最外面四个角是怎么焊接的?我直接两个槽钢搭上了,感觉总会有缝隙,会不会难看?

中间的槽钢你是怎么与四周的连接的,80的槽钢里面只有75的空间,没有75的槽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最外面四个角是怎么焊接的?我直接两个槽钢搭上了,感觉总会有缝隙,会不会难看?

中间的槽钢你 ...

切割机,切槽互相扣住

焊接后必然打磨磨平

网友B:
刚怎么附件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机,切槽互相扣住

焊接后必然打磨磨平

还是不太明白是个什么样的槽,能不能给我个百度的图片链接

网友(点评):
上面有了....或者你去车间看看人家怎么焊接的,最好自己亲自动手一次,就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怎么附件没上去

2.5个厚的板子开焊缝焊接吗

网友:
...是我没看清你说的

网友:
我以为你只是要个表示的方法

网友C: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控制柜啊,还有计算应力分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控制柜啊,还有计算应力分析么?

普通设备,应力算了,不大 几十分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设备,应力算了,不大 几十分之一

应力用solidworks算得么?
请教下: 应力方面怎么学习啊,有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力用solidworks算得么?
请教下: 应力方面怎么学习啊,有资料么?

solidworks simulation 简单的很容易

网友:
底座是直接放在平地上的,还是两端简直中间悬空的?

网友:
多去一些生产现场看看师傅怎么操作的,增加一些感性认识很重要。

网友:
你问的这些都是一些基本功,比如2.5的板子要不要开缝焊接、各搭接位置如何开槽什么的,建议你把机械设计手册的相关内容仔细看一看,里面说的都是很详细的。如果看手册后对实际操作还有什么问题,建议你多向车间的工人师傅请教。

网友:
有板材加工机吗?这种东西用板材做剪冲折加工比直接干槽钢要好一点。设计、加工方面自由度较高,可定制性强。

网友:
有这么多前辈来帮你,你这个底座设计一定没有问题!
+ Y1 x: g1 v* F) L学机械,有好多东西是要靠自己去悟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