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螺纹攻丝问题

楼主(2013-02-02):
36mm的圆钢(A3钢)外圆车到35.5mm后在套丝机上用板牙直接套丝,板牙寿命太短而且螺纹不光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板牙?

楼主:
哈尔滨工具的板牙

网友:
速度过高,润滑不足,板牙质量问题都有可能,你查查看

网友:
套丝的螺纹能有多光滑?

楼主:
我转速只有35转,螺纹不光滑倒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排屑不好,会缺牙。

楼主:
在车床上用螺纹刀车3刀再用板牙攻丝倒可以,就是工效太慢。

网友:
也来了,技术不行,只能用套牙,车一下多省心,

网友:
A3料太软,加工时速度一i定要慢,润滑冷却一定要好,注意咬丝前留量的问题。

网友:
如果太长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套丝前的外径是不是大了,润滑好像不到位,板牙是否同心,板牙的质量也有关系,原先功过小的内丝,出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