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一个提高丝锥利用价值的好点子,长杆高硬强度机用丝锥可以作为螺纹铣刀用

楼主(2013-02-02):
长杆高硬强度机用丝锥如果安装在铣动力轴上就是很好的螺纹铣刀了,最好就是高韧性的类似CPM料制成的先端角丝锥。杆要长一下更好些,那样就可以铣削内外螺纹大大降低螺纹制造成本。

网友A:
你用过?你知道丝锥和螺纹铣刀有什么区别吗?你这么高的学历了怎么会有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你知道丝锥和螺纹铣刀有什么区别吗?你这么高的学历了怎么会有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螺纹铣刀有很多概念了,有装梳刀片的,有些螺纹铣刀就是一根丝锥一样的,甚至螺纹铣刀头端有过中心刃的清底铣刀头的,直接在钢体上没有底孔的状况下一次加工出螺纹孔,连钻孔的刀具都包圆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纹铣刀有很多概念了,有装梳刀片的,有些螺纹铣刀就是一根丝锥一样的,甚至螺纹铣刀头端有过中心刃的清 ...

你说的像丝锥一样的螺纹铣刀和丝锥根本是两回事,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网友:
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像丝锥一样的螺纹铣刀和丝锥根本是两回事,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那你观察出来什么结果了吗?请把你的体会写出来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铣刀有很多概念了,有装梳刀片的,有些螺纹铣刀就是一根丝锥一样的,甚至螺纹铣刀头端有过中心刃的清 ...

简单地说,螺纹铣刀是不带螺旋线的,丝锥是带螺旋线的

楼主:
所以你还了解的不够透彻。首先我告诉你的是,螺纹铣刀也是有螺旋式样的。并且只要做过机械的人都知道的丝锥是有直槽丝锥,直槽丝锥在对付高强度难切削钢上有很多优势,比正螺旋槽丝锥要不容易折断,加工寿命不说了,就是不容易折断。因为正螺旋槽丝锥切削时受力对整体丝锥材料产生很大的拉力,造成丝锥容易折断,所以高强度的那类淬火钢要攻丝作业的话就多选择直槽丝锥或者选用左螺旋丝锥,即使非通孔也要这么选择,因为这是丝锥的左旋槽可以让材料承受的内力更倾向与挤压而非拉长。说一半给你了,余下你自己想吧。祝您有更多进步了。

网友:
CPM是什么材料?目前丝锥还是以高速钢为主,而螺纹铣刀都是硬质合金的。丝锥加工时和铣刀加工时受力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材料的差异会放大很多。看看实物就知道了,丝锥一般是细长的,螺纹铣刀一般都是粗短的。另外,螺纹铣刀加工螺纹是兜圈的,不比丝锥是直下直上。所以如果用高速钢的来铣,那效率差的太多太多了。当然,在没有经过实验的基础上,说绝对不行那是会被打脸的。

网友(点评):
CPM是一种粉末冶金高速钢,它的硬度强度与韧性都要比熔铸型的高速钢要高,所以它的切削性能,刀杆强度与刚性都很好,又不像整体合金的那种耐冲击性那么差。

网友:
楼主,知道旋风铣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用法如果用在车床上它就是旋风铣

网友(点评):
旋风铣刀(径向)是直槽的

网友:
呵呵,唉!楼主牛呀!

你真的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你还了解的不够透彻。首先我告诉你的是,螺纹铣刀也是有螺旋式样的。并且只要做过机械的人都知道的丝锥 ...

下午我有事出去了,刚回来,今天我就算和你干上了。先说一下你说的螺纹铣刀,它看起来像丝锥,实际上和丝锥完全不同,它就是很多把螺纹刀组合在一起,用的时候主轴是在高速转动的,铣刀直接下到所需螺纹深度高一个导程的位置,然后以加工螺旋线的方式运行一整圈,然后退刀,就加工出所须的螺纹,注意:只需要一圈。丝锥不同,丝锥外径等于或略大于螺纹大径,使用时要一边旋转一边轴向进给,每圈的进给量等于导程,所以需要5圈螺纹就要进5圈,需要多少就要进多少。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螺纹铣刀的每个齿都在同一平面,而丝锥的每个齿是按螺纹的导程的螺旋线排列的。
螺纹铣刀的外径一定小于它所能加工的螺纹的小径,而丝锥外径则等于所加工螺纹的大径。
你所说的螺旋槽和我说的螺旋线是两码事,丝锥和这种螺纹铣刀的螺旋槽其实和钻头螺旋槽是一样的,螺旋槽最主要是形成刀具前角,其次是容屑空间,再有就是形成刃倾角,直槽刃倾角为零,右旋为负,切削向进给方向相反方向排出,左旋则相反,左旋用于通孔,切屑向前方排出。
我文字表达能力不强,希望你能明白。
你是博士,这些螺纹的基本知识轮不到我这个没文化的来教吧?有得罪的地方还请包涵。
我有错的地方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错了,螺纹铣刀有只要走一圈铣出一长段螺纹的,但是你不要被你看到的所框住,我也不是博士,我就没填学历,系统默认的。螺纹铣刀有很多种,有些是可换刀粒的梳齿刀片,还有旋风铣刀也是一类螺纹铣刀,它就要转无数圈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刀兜一个整圈,Z轴前进一个导程,你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就是你发的视频那种刀

网友(点评):
那种刀我用过,只不过是直槽的,我不知道这种刀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我有事出去了,刚回来,今天我就算和你干上了。先说一下你说的螺纹铣刀,它看起来像丝锥,实际上和丝 ...

我说过要用车床大拖板的走刀箱挂上相应的走刀速度的啊,这一点我想你要考虑进去的哦。旋风铣床加工内外螺纹就是调好中拖板位置后锁定了的,然后就是大拖板的开合螺母要合住,然后走刀速度要配合每个牙型的爬升角一致就不用考虑锁定旋风铣刀头转速与主轴转速的差速比的。因为它们两者不干涉的前提是刀盘爬升角与走刀速度是保持一致了哦。
螺纹铣刀就是有很多种形式,有直插式的,它要加工完整的螺纹需要象丝锥一样走满完整的导程圈数的。螺旋一个导程进刀方式的,它就是铲背式的,就是你说的没有螺旋槽的,因为它把背都铲掉了,后角很大的是不是啊。总之螺纹铣刀是很挺多样的,还有换刀粒铣T型螺纹也可以走全导程也未尝不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过要用车床大拖板的走刀箱挂上相应的走刀速度的啊,这一点我想你要考虑进去的哦。旋风铣床加工内外螺 ...

你读懂我的回复再和我理论,你也算见多识广了,可有些事不是想想就行的,那只是你一厢情愿

网友(点评):
到头来似是而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过要用车床大拖板的走刀箱挂上相应的走刀速度的啊,这一点我想你要考虑进去的哦。旋风铣床加工内外螺 ...

像老周说的,你有没有试过,你试了再来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过要用车床大拖板的走刀箱挂上相应的走刀速度的啊,这一点我想你要考虑进去的哦。旋风铣床加工内外螺 ...

我来告诉你一个你说的用法吧,假设需要加工一个M20×1.5的螺纹,我们可以用一只M10×1.5的丝锥,丝锥有4条槽,我们需要把其中3条磨掉(完全磨刀小于牙底),让它变成一把有数个齿的单刀,然后剩下的一条后角方向也磨掉,只剩一小段就好,然后它就可以作为螺纹铣刀来用了,不同的是它只是一把单的梳刀。问题就来了,这样的刀的强度就很低了,精度也无法保证,最多只能用来加工塑料之类的软材料了。

网友:
丝锥和螺纹铣??牛啊

网友:
呵呵  螺纹铣刀都不带螺旋升角的

网友(点评):
丝锥却带螺旋升角,所以不能用

网友:
好像不行吧,螺纹铣刀后角是正的,丝锥就前面几扣丝是正后角。再往后后角就是0度了,怎么切削?

网友:
感觉到楼主对螺纹铣刀的具体使用不是很清楚,如果丝锥去做螺纹铣刀,在几K转转速时就是一把立铣刀,铣出的是光面而不是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一个你说的用法吧,假设需要加工一个M20×1.5的螺纹,我们可以用一只M10×1.5的丝锥,丝锥有4条 ...

同意你的说法,楼主想把丝锥当螺纹铣刀使好像有些问题。
呵呵,挑你一个小毛病,一般丝锥本身是有后角的,不是零度后角,除非是挤压丝锥。
呵呵。丝锥的制造过程中有一道工序叫铲磨后角,是在螺纹磨上干的。呵呵。

另外,丝锥的后角和螺纹铣刀的后角都比较特殊,一般设备或许还真不好磨,呵呵。

网友(点评):
同意你说的,我在回复里也说了,这样用会产生问题的,因为后角问题和螺旋升角的问题可能在加工中引起擦背现象,这个问题我提到了,但没说清楚,谢谢周大

网友:
"长杆高硬强度机用丝锥如果安装在铣动力轴上就是很好的螺纹铣刀了,最好就是高韧性的类似CPM料制成的先端角丝锥。杆要长一下更好些,那样就可以铣削内外螺纹大大降低螺纹制造成本。"
首先真没太弄明白你什么意思,意思是把丝锥当螺纹铣刀用?
丝锥和螺纹铣刀是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丝锥是通过自导自进给完成螺纹的。螺纹铣刀是靠游星运动走刀差补加工螺纹的,并且可以加工左右螺纹。
丝锥是靠切削锥部分切削螺纹,螺纹铣刀是用铣削方式进行的。
你老是强调加长杆……铣刀悬长越长刚性就越差,这个很简单吧。
从成本角度讲批量加工还是用丝锥、板牙比较经济的,加工效率高,设备简单,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