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径圆钢毛坯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02):
前些天,公司加工一件外径为250的45号钢圆钢时出现裂纹。供货商说国内目前大外径圆钢(应该是指热轧吧,这个我不是太懂)都存在质地疏松的缺陷。所以公司决定以后200外径以上的毛坯用锻件。想请教目前国内大外径热轧圆钢的状况。坐等高人。

网友A:
你的供货商在胡扯,

疏松是芯部缺陷,表面缺陷是裂纹、结疤这些缺陷,

这么大的圆钢,你大概是做轴,必须问他工艺流程,怎么来的,一般是锻件,或大坯料走德国快锻机来的,问不清楚来路,不能用,

国内这么大直径的热轧,一般也不能直接用,因为压缩比不行,都是做加工前道工序的,

假如是快锻的料,可以直接用,水压机的料,你能看出来,肯定要加工以后才能用,

我要这么大的料,都全程跟踪,从冶炼就跟踪这个东西,否则,你在国内没法保证质量,玩砸一次,公司就崩溃了

网友:
你们需要达到什么探伤标准,直接圆钢粗车后超声波探伤,符合标准即可。不需要改锻件增加成本。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3L批评得对,我没提要求。关于材料标准这一块我不懂。由于出了这次事故,领导才叫我查一查有关资料。另外听说还有一件轴在用户现场断掉了。

网友(点评):
轴的材料,必须非常严格,玩国内的东西还好,假如玩国外的东西,一根大轴玩坏了,损失非常巨大,现场损失,空运费用,都是你的,索赔起来,公司要倒闭的,

楼主:
“国内这么大直径的热轧,一般也不能直接用,因为压缩比不行,都是做加工前道工序的

假如是快锻的料,可以直接用,水压机的料,你能看出来,肯定要加工以后才能用,”
期待更详尽的解释,感谢。

网友(点评):
最基础的金属材料知识,要你自己读书了,包括铸造、连铸、锻造、热处理等,这些都不是几句话说得透彻的,

网友(点评):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金属材料”,但当时没有这兴趣,没学好专业课(其它课程倒学得还可以),当时这专业毕业出来的几乎找不到工作,只能改行……现在看来这专业还是有用的,基础知识得自己去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供货商在胡扯,

疏松是芯部缺陷,表面缺陷是裂纹、结疤这些缺陷,

另外再请教,如果水压机压出来的不能直接用,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质量,比如说调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如果水压机压出来的不能直接用,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质量,比如说调质。

假如水压机的料还不能满足强度要求,那就要换材料了,提高等级,提高热处理水平

再不行,就要在冶炼里解决了,要跟踪冶炼,全流程你自己玩,到炉子边上看数据,

再不行,就是电渣重熔的料,走水压机流程,特殊热处理,

国产镍等级玩到一个水平,就要进口了,

再不行,就是瑞典料,瑞典料不行就是米国料,假如不在‘禁运手册’上的话,哈哈,

就这个流程了,我都走过了,就这个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