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电机调速

楼主(2013-02-02):
现在手上有一台摆线减速机,型号:BWD4-17-11kw;想把它用在底速传动上(转速在1-20r/min),除了用链条,齿轮等机械结构来减速,是否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从而控制转速呢?

网友:
可以,但成本要增加许多。

网友:
变速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连续使用负载大的话,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
低频工作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连续使用负载大的话,容易烧毁电机

我不太懂,但我觉得你说的靠谱。低转速的话扭力不能太大。如果嫌电机转速高,减速机减速效率低,可以再加一套减速机上去达到低速大功率传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