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的关系,新人求助

楼主(2013-02-02):
新人正在学习
真心求助

网友:
新人刚刚加入。
你这个通过C-2D=中间圆柱的长度;
A的位置可以通过B的直径平移长度D得到,同时通过A的长度连接A、B之间的锥线。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不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懒得连中心线都没有

网友:
没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图是什么啊?

网友:
表达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