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急问!!ansys中的关于布尔求和问题

楼主(2013-02-02):
我是做一个钢梁的分析,其中有一个焊接的地方,与钢梁不是同一种材料,如果在ug里面建好模型求和以后再导入,但定义材料属性的时候不能把它们分开,还得进行布尔分割,那请问一下,如果在ug里面没有求和,然后定义材料属性,求解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A:
焊缝如果不重要的话,可以不用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缝如果不重要的话,可以不用分割。

我的意思是比如布尔操作是把不同的部位练成一体了,那如果没进行布尔操作,求解出来的结果和进行过布尔操作的一样吗?

网友A:
如果你材料设置的不同,结果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材料设置的不同,结果是不同的

那连成一体了,怎么分别对不同部位定义材料属性?

网友:
最简单的,你单独将焊缝的地方独立出来,设置不同材料。其他的设置成母材。其他的做好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