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先端角丝锥改成螺纹铣刀是非常有可行性的,我做了个看图说明

楼主(2013-02-02):
为什么一定要高品质的高速钢呢,很简单,铣削加工或多或少会承受径向侧推力,而且随着螺纹深度的增加这个侧推力应该会曲线陡增。这就势必给一般性能的高速钢丝锥的螺纹铣削造成困难。因为一般类高速钢既不能承受这股巨大的径向负荷。当然同理硬质合金也无法承受绕曲而会很容易折断。这也是螺纹铣刀一定要使用好材料的原因,因为丝锥包括螺纹铣刀是典型的应力点(不知道这个叫法合理吗),总之那些螺纹底槽加上排削槽造成这类螺纹刀具都是芯杆直径非常细瘦,这也是丝锥容易折断的一个原因,那些三角底槽实在是内力击中点,这受力无论侧推还是扭转一过大就容易折断。所以丝锥折断对于很多机械加工人员来说一直是个心病。
保留一组刃才可以的了,否则其它刃型会切掉多余部分造成牙型丢失,高速钢用刚玉砂轮磨到几组牙型很耽误时间吗,几十秒就能磨去了,保留一组刃这个对于手工磨削要求也不高啊,为什么不可以呢。是人脑懒呢还是人手懒啊。
就是这根找到的第一根CPM断丝锥给了点启发,CPM丝锥很贵,我曾经在一年前收购了135支进口OSG丝锥,其中可能只夹杂数根CPM的,其余都是较常见的HSS-E类的丝锥,懒得去翻了。CPM的丝锥应该比HSS-E要贵几成吧。可惜这类昂贵丝锥断掉了磨样冲是很好,但是感觉还是有些糟蹋好东西了,因为这根丝锥原先还是有几圈螺纹的,干吗不把这根丝锥利用起来呢,但是想想正螺旋丝锥作为螺纹铣刀还是很容易折损,所以才想到的是用先端丝锥或者是反螺旋丝锥。算是废物利用吧,如果头端磨损了一点的丝锥还可以通过刃磨机磨掉最先端的那段就又可以当丝锥用,但是如果断了很多螺纹的断丝锥呢,如何发挥最大价值呢,所以我提出了标题上的想法。

网友:
这东西用动力到头+车床就可以实验一下,楼主自己试过了再来发言吧!有这种想法说明楼主根本不了解基本的机加工原理。

网友:
说实话不明白楼主的含义。既然是铣,很明显丝锥的加工原理和铣有本质的区别。丝锥只能攻。如果用丝锥铣出来的话这个丝锥就像一把单刃口铣刀铣内孔。

网友(点评):
把丝锥当铣刀用(前提是把切削锥削掉,完全牙部分都磨出后角),姑且能用的话。我估计效果类似于波纹铣刀,开粗用的。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
呵呵,刚才看到,你这里还有一帖啊

网友A:
是可以的,我在米思米的刀具手册上看到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铣出来的螺纹牙型也不准的,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   丝锥是有螺旋升角的,就算磨到只有一个齿,用丝锥铣加工的时候丝锥后刀面也会干涉工件,加工时估计会有啸叫声,再者铣刀的铣削后角也远比丝锥的后角要大,用单刃的丝锥铣加工是不太现实的想法。     不过车床上用来挑螺纹估计可行,车螺纹丝锥的螺旋升角正好派到用场。

网友(点评):
车螺纹?多牙一起车?扭矩不大吗?实现不了吧。

网友:
保留一组刃丝锥作铣刀是可行的

网友:
用做车削可以。铣削不可以。原因是丝锥有升角,铣出来的话止规止不住。车的话调节刀尖高即可。

网友(点评):
是的,后刀面可以铲薄一点,牙可以留很少一点的,反正找的是断了的进口丝锥,可能牙本身也就几颗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我在米思米的刀具手册上看到过

米思米  是哪了呢?

网友:
丝锥中有个术语 我一直和别人的不一样。
 先端丝锥和螺旋槽丝锥和一般的丝锥的是什么角度不同?
   很多人认为是叫前角大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应该说是刃倾角变化了。

网友:
呵呵,楼主呀,这想法有点不怎么靠谱。

还是放弃吧,以免误导。

或者最好先试试看,然后来讨论下。

网友:
学习了不错很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