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自己确定坐标位置么?

楼主(2013-02-02):
初学sw,想在图中蓝色面上新建草图,并把坐标原点定在圆心处。但选中该面、单击草图绘制后,实际坐标偏离了,如何把坐标移动到自己想要的位置?求指教。

网友:
一个办法是开始做下面白色圆的时候就在红色的原点定中心位置,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辅助线咯

网友:
我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想把原电换个位置,可怎么也整不明白。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不是把原点换个位置,而是移动草图到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原点换个位置,而是移动草图到原点。

不要让原点来就你,而是你去就原点,哈哈,就是这样

网友:
可以再建立一个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原点换个位置,而是移动草图到原点。

移动实体时坐标也跟着移动了,麻烦大侠仔细讲下。。。

网友(点评):
使用移动草图工具移动草图时原点是不动的。

网友:
这有动画

网友(2013-08-15):
建立临时坐标系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