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聚氟乙烯

楼主(2013-02-02):
前几年厂里来了个客户,拿来一根白色的棒料,还拿来了图纸。问能加工不,一看原来是日本图纸,也没什么大要求啊,就内孔里面有个内台阶,盲孔顶部有个斜面,R连接,不难。就说能做,问这是什么材料,看着不像尼龙棒,客户说是聚氟乙烯,先做几个样品出来!就做吧,     车床开工就做,直接像做尼龙棒一样用钻头打孔,快打了一半的时候,听到啪一声,坏了,里面开裂了,半根料没用了。第2次钻把钻头后面修小,就OK了。    精车外圆,内孔,再用成型刀车台阶,R。测量精度OK。让客户来拿。第2天客户来了,一量都往里缩了1个多毫米,我的妈啊!,原来我们没有除内应力,聚氟乙烯材料粗车好以后要放置一天以上,才能再精车,。         聚氟乙烯和黄铜材料有点像,钻头不能磨的太锋利,刃口要用油石打一下,车的时候白料乱飞,不像尼龙棒是带状的,

补充内容 (2013-2-3 20:53):
后来客户看了,里面的特型面做的可以,也没多说就拿走了产品。后来说好用的,我就纳闷了,都差了1个毫米还能用,。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以后就好做多了。呵呵             本人文化低,不会写作。请勿见怪

网友:
呵呵,是的,我也对这种四氟乙烯很头痛,数控车床做出来的东西,得找两个人坐在那里挑选,合格率一半。好在产品值点钱,能咬着牙干。

网友(点评):
聚氟乙烯和聚四氟乙烯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点评):
抱歉,犯了看标题不认真的错误。请谅解

网友A:
加工时用上冷却液,效果不一般

网友:
我以前加工,聚氯乙烯都是高速钢车刀直接做的,不知道你图纸具体要求怎样

网友:
以前车间做过很多聚四氟乙烯材料,没像你说的那种脆断,聚四氟乙烯是半软的,不容易断。

好车,车的比较光。

网友:
楼主所说材料似乎不像是聚四氟乙烯,倒像是聚甲醛之类的材料。
聚四氟乙烯棒材的性状如黄金大侠所言,不会出现首楼的情况。

网友:
聚四氟乙烯有自润滑作用,刀具锋利很好加工,但是尺寸不好控制,膨胀系数大

网友B:
怎么楼主说的是PVF,大家讲着讲着就变成了PTFE呢?各位别自说自话呀!

网友:
好难加工的材料

楼主:
客户自己带的材料。他说是聚氟乙烯,有国产和进口的,进口的好一点,

网友:
这样的材料加工惯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工时用上冷却液,效果不一般

没有听说要用冷却液的。。。我们一般干车。 4F的材料都要注意加工车间的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楼主说的是PVF,大家讲着讲着就变成了PTFE呢?各位别自说自话呀!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听说要用冷却液的。。。我们一般干车。 4F的材料都要注意加工车间的温度的,

加上冷却液,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