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纸解读,一直做国外的活,但一直不明

楼主(2013-02-03):
一直做国外的活,但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
国外的图纸上一直有这样的标注是什么意思呢?测量有没有什么不同?
如:12 标注12.00
      R5标注R5.00

网友:
都一样的,可能外国是英寸转化后会这样

网友:
精度位数及估计值

网友A:
日本的图纸么?

网友B:
精度等级不同,后者要求更高

网友:
代表精度而已

网友:
绘图软件的设置,,,,。00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有些没有实在意义,但有些图纸这样标注有一定的要求,带两个0代表标准尺寸的公差要求,特别注意图纸的下方有没有关于标注的公差要求

网友C:
有的可能是只出图时,出图系统或出图人,自己设定的;在实际检测时,却没有必要达到这样的精度。
所以,一般是要根据具体的尺寸,来判定公差或精度要求。

打个比方,这个R5.00,如果只是一般砂型铸件上铸出来的一个R角,如果也要求达到5.00并且用两位小数的精度来控制,可能比较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图纸么?

英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等级不同,后者要求更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对测具有没有什么要求?具体该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可能是只出图时,出图系统或出图人,自己设定的;在实际检测时,却没有必要达到这样的精度。
所以,一 ...

可能是这样的,想找一些相关的规范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精度问题,两位小数和一位小数的公差是不一样的

网友:
小日本喜欢玩这个·以前吃过亏·差点给玩死!!0.00表示给出自由公差基准单位·就是米欧位公差·比如12毫米 就可以做成12正负0.1毫米··12.00表示要做到12正负0.001毫米!也有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最好合最终用户沟通一下·免得做出来全报废·低精度工件可以无视的。

网友:
有效位数,根据精度要求必须保留的位数,在有效位数内没有数字的必须补0来保证有效位数。

网友:
cad标注设置问题,没什么实质意义。

网友:
CAD标注设置问题,没什么实质意义。最大标注能设置到小数点后八位。

网友:
是表示公差等级不同,图纸右下部分标题栏中应该还有指示的,比如0.×公差±0.2,0.××公差±0.1等等。用于未注公差(自由公差)的不同等级要求,你再仔细看看图纸。

网友:
英国图纸是第三视角吧

网友:
18楼的正解,一般都会在标题栏的右下角或右上角注明的。

网友:
应该是英国的图纸吧  我们公司以前给英国的公司加工零件 图纸标注是这样的  5.0  是5加减0.1    5.00是5加减0.05  至于3个零  四个零就忘了 得回家看看以前的图纸啦

网友:
有权威解释吗

网友:
标了小数点后的零的话,图纸一般有备注的:小数点后一个零的公差是多少,两个零的公差是多少,以此类推。当然,这是指自由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