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变位齿轮传动是否可以x1=0,x2>0

楼主(2013-02-03):
      最近在设计齿轮,查到的资料来看,一般厂家对斜齿轮的螺旋角是固定的(比如12°)
      我得理解是这样不用调整滚刀角度。
      现在有个问题是能否采用仅一个采用正变位,另外一个为标准齿轮,这样是否可以配合?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螺旋角和中心距都是整数。

      目前还没查到是否可以这样设计
      之前还没设计过齿轮,问题可能比较低端,多包涵!
      不知哪位大侠可以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问题确实不该有。
仔细看看变位齿轮定义,把高变位与角变位的区别搞清楚就知道了。

齿轮制造出来就是要和别的齿轮配对使用的。
单独的一个齿轮,从机械设计的角度看不可能存在。
那么,一个变位齿轮放在你面前,能否告知其为角变位还是高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确实不该有。
仔细看看变位齿轮定义,把高变位与角变位的区别搞清楚就知道了。

多谢前辈的回复!
我对定义的理解是既然只要x1+x2>0是正传动,这其中应该包括x1=0的情况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x1+x2<0可否?

网友A:
给你两个一样的直齿轮,齿数为30,测量得到的齿顶圆直径为63,齿深4.5。
这样的两个齿轮可否配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一样的直齿轮,齿数为30,测量得到的齿顶圆直径为63,齿深4.5。
这样的两个齿轮可否配对使用?

多谢前辈回复!

您上次说的x1+x2<0当然也可以,不过负变位应该只用于配凑中心距的场合。

您提到的两个一样的直齿轮,齿数30,齿顶圆直径63,齿深4.5
      我的理解是:
模数应该是2,如果是标准齿轮,齿顶圆直径应该是64,现在测得为63,所以应该是变位齿轮。
两个齿轮一样,所以如果能配合的话,不能是高度变位齿轮,只能是角度变位
       齿顶高降低系数礢都是大于0的,齿深(2ha-礢)*m应该小于标准(2.25*m=4.5)
       所以这两个齿轮不能配对使用。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希望能提示一下。

虽然工作有几年了,不过齿轮从来没接触过,所以现在知道的都是书上看来的
有些东西不是太明白,还希望前辈多指点。

网友(2013-03-29):
按照给定的设计参数加工的齿轮,可以x1=0,x2>0;
随意给两个齿轮,x1=0,x2>0,不一定可以配对使用。因为当一对齿轮设计为角变位时,齿顶圆、齿形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角变位时有一个齿顶高变位系数,x1=0这个齿轮,也不再是标准齿轮,直接使用标准齿轮理论上是不行的。实际中,有时可以使用。

网友B(2013-05-19):
齿轮配对,关键是法向模数相同和法向压力角相等。对于平行轴斜齿轮,两斜齿轮螺旋角还要满足:外啮合时,旋向相反;内啮合时,旋向相同。至于变位系数对于正确啮合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配对,关键是法向模数相同和法向压力角相等。对于平行轴斜齿轮,两斜齿轮螺旋角还要满足:外啮合时,旋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