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不良品塑料嵌件中的金属分离出来?

楼主(2013-02-03):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不良品塑料嵌件中的金属件分离出来?想提供点专业的此方面设备其他技术手段
我司注塑车间在生产部分嵌件时,会产生嵌件不良品。不良品碎料前,必须先取出金属嵌件。
现有的取嵌件方法为:用加热片或热风枪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取出。有一些产品只能用破坏产品结构取出嵌件。
但是此方式效率低,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考虑是否有此类的专用设备,可达到快速升温嵌件,快速融化并取出金属嵌件的方法。
附件为金属嵌件(有些金属嵌件在塑料体内,无法从外观上看出其具体位置)

网友A:
金属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做个烤箱什么的,融化之后上面用电磁铁把嵌件取出来,塑料熔点不是很高,应该不会对钢铁的性能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做个烤箱什么的,融化之后上面用电磁铁把嵌件取出来,塑料熔点不是很高,应该不会 ...

金属是碳钢类的,可以吸住,但是塑料还要回收用的,并且不同的塑料还要分门别类的。
如果直接采用融化的话,不利回收利用吧,设备中会留下残余塑料吧。

网友B:
不如反过来做。

将废品冷冻后(性脆)敲碎。

零下80摄氏度是常见的指标。

关键词   “橡胶 冷冻 破碎”

网友(点评):
有点太复杂了吧,不是最佳的方法!

网友(点评):
你塑料脆了,金属也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反过来做。

将废品冷冻后(性脆)敲碎。

这个点子不错,我试一试呀。最好有相关的设备,其实我,目前的方向是利用高周波设备,不知道行不行呀,我也不太懂这个设备呀。

网友(点评):
高周波可以快速实现周边加热!我 认为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点子不错,我试一试呀。最好有相关的设备,其实我,目前的方向是利用高周波设备,不知道行不行呀,我 ...

我百度了一下,发现有好多种类型的高周波,对于塑料类产品以及使用情况,应该选用哪种类型的高周波设备呀。
对此,我不敢断定呀,望高手给点专业意见呀。

网友(点评):
手提超音波,带手柄,像起子样,但是平头,加热3秒左右可以顶出金属件,批量的话做个定位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反过来做。

将废品冷冻后(性脆)敲碎。

刚才搜索了橡胶粉碎冷冻机,并且了解其工作原理,但是它有个缺陷,只能用与单塑料件制品,如果其中镶嵌有金属时,金属件会影响冷冻机的磨料机构,因此个人认为不适合吧。

网友C:
现在已经有这种分解设备了,日本松下还是哪个企业,记不清了,10公斤下的可以直接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有这种分解设备了,日本松下还是哪个企业,记不清了,20公斤下的可以直接分解。

能否提供一下图片或那设备的名称呀。学习中呀。

网友:
钢嵌件用锤式粉碎机粉碎后磁选就行了。有色金属就难点,锤式粉碎机粉碎后浮选或电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图片或那设备的名称呀。学习中呀。

现在不在公司,在知网上面查找热式分解或者分解设备的相关资料,就可以找到那篇文献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不是分解,是解体

网友:
这个是解体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发现有好多种类型的高周波,对于塑料类产品以及使用情况,应该选用哪种类型的高周波设备呀 ...

手提超音波,带手柄,像起子样,但是平头,加热3秒左右可以顶出金属件,批量的话做个定位治具

网友:
电磁炉,高频淬火 什么原理呢?

网友D: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方法一:最好的用超声波加热后把螺丝拔出,做个小治具,应该不难,费用也不高此为首选。

方法二:把塑胶件直接放在小冲床上,用冲床冲出来,当然也要做定位治具,就是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小冲床,还有就是可能会损失螺丝,看你们能不能接受。

网友(点评):
字打错了,是“损伤”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方法一:最好的用超声波加热后把螺丝拔出,做个小治具,应该不难,费用也不高此为首选 ...

其实有些金属嵌件,从外观上看不出,其具体位置的。我们公司塑料嵌件品种较多了,图上的只是其中2种类型。但是,基本上金属嵌件是在塑料体内,看不出具体位置的,这也给超声波手段,带来了一定的技术难度呀。

网友(点评):
你们自己加工的产品没有产品图档吗,还要用看的?有产品图档不就可以确定金属件的位置吗

网友:
塑胶件里面找金属,在玻璃上面放磁粉塑胶件隔在下面移动,再用签板笔在啤件上打个记号,就很好找了啊,基本上都是用来冲压掉的,我们以前的镶件啤件不良品就这样搞过。

网友:
电磁加热只加热金属件塑料不加热,将需要取出镶嵌间的塑料零件放在传送带上通过电磁加热线圈,达到一定热量金属件就制动掉下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 ,有点像微波炉原理,学习了

网友(点评):
电磁与微波是不同的,两种加热形式都可以。

网友:
用电磁炉,金属周围会产生高温,其它地方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图片或那设备的名称呀。学习中呀。

大侠 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点子不错,我试一试呀。最好有相关的设备,其实我,目前的方向是利用高周波设备,不知道行不行呀,我 ...

制造零下80度的设备是特殊设备,耗电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设备费用也高,这个办法基本可以否决!

网友:
钢嵌件用锤式粉碎机粉碎后磁选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题你应该找我才可以解决到问题,我可要收费的哦

网友:
个人觉得分解设备效果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有些金属嵌件,从外观上看不出,其具体位置的。我们公司塑料嵌件品种较多了,图上的只是其中2种类型。 ...

理论上你说的看以,但是在现场不会经常有图纸的呀。图纸都是受控的,不会轻易见面呀。

网友(2013-03-15):
钢嵌件用锤式粉碎机粉碎后磁选就行了,或是用专业的机器。

网友E(2013-07-18):
直接用刀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刀割掉

高手果然给力呀,有很好的刀功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