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和渗氮那个对齿轮精度影响大?

楼主(2013-02-03):
45钢微型齿轮轴,0.5模,JGMA2级精度。日本那边设计部门图纸要求是软渗氮处理,硬度达到500以上HV。但该热处理要发外加工,时间一周,不能满足现场实际加工0库存要求。鬼子要求做高频,硬度达到50HRC以上,我担心齿轮精度会有影响,请问那个影响会大点?

网友:
高频影响大一点,氮化的温度远低于高频。

网友:
还是用高频好,这么小的模数。高频无变形<0.005

网友A:
你热处理前的工艺是什么样的。热出前能达到多少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热处理前的工艺是什么样的。热出前能达到多少精度。

东西是先车出来再磨出轴承档然后滚齿清洗。滚齿精度是JGMA2级。下去就是热处理。当然,热处理前也可以加工到0级或者1级,但成本和加工效率考量基本不会这么做。

网友B:
只有做高频,45料氮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做高频,45料氮化不上

是么?尽信书不如无书,只有实践了才会知道。

网友:
是么?尽信书不如无书,只有实践了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