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电泳,氧化,喷塑,喷漆这5种表面处理的区别以及各种特性相关指标

楼主(2013-02-03):
电镀,电泳,氧化,喷塑,喷漆这5种表面处理的区别以及各种特性相关指标
这些工艺我也去了解过,但是就没有放到一起来比较过。请教高手,大概跟我讲下他们的处理过程,这里面我要重点问的是,
1.哪些可以盖住表面不让处理的,比如氧化应该就不可以盖住的,因为他是放到液体里面的,喷漆可以盖住。
2.二次处理是否可以。
3.适合的材料,
4.表层的耐腐蚀程度,
5.各自的优缺点。
谢谢各位,以及相关的特性检测指标等等。比如附着力实验,硬度测试,色泽差异等。

最后,拿到一个产品,如何才能快速的辨认出采用何种工艺(比如如何区分金属氧化和电泳)

网友:
从原理上真分不清电镀和电泳的区别。

网友:
电镀,主要用各种利用电化学方法电离溶液中的金属离子(常见的有锌、镍、铬等),使之附着在工件表面的工艺
电泳,和电镀差不多,只是用到的溶液变成了专用的电泳漆,附着在工件上
氧化,比如发黑、发蓝、阳极氧化等,在通过电或者纯粹是化学变化,在工件表面自然形成致密的氧化物
喷塑,经过酸洗磷化等前道处理后,在工件表面喷上静电塑粉,高温烘烤后形成覆盖层
喷漆,就喷油漆呗。
抗腐蚀性能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喷塑>电泳>电镀>氧化。喷漆么不考虑,一般和电泳差不多吧,没做过盐雾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