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和电感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03):
请问电容传感器和电感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如,非金属材料、不能磁化的金属材料(铜铝等)怎么选。

网友A:
那就选用电容传感了。电感的只针对金属材料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选用电容传感了。电感的只针对金属材料有效!!

电感传感器对非磁性金属材料也有效吗

网友:
电感传感器对非磁性金属材料应该无效。楼主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最好在说得清楚一些,比如,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精度要求?环境情况,这样大家也就比较好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