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钻孔时夹紧,都需要找等高垫块......可行性请教

楼主(2013-02-03):
因钻孔时夹紧,都需要找等高垫块,对一些零散件加工,找等高垫块比较费时。所以想在压板后加一个螺纹孔,用旋螺栓的方式调节高度。请分析一下可行性。做过试验,感觉还行。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破坏螺栓丝牙?此处用的是M18的螺栓

网友:
想法不错,方便多了,其它问题不是问题,没有永远不坏的工装。

网友A:
可行的,就是可能调整的时候比较麻烦。可以使用阶梯垫铁

网友(点评):
这个不好用,这个阶梯垫铁我压塌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的,就是可能调整的时候比较麻烦。可以使用阶梯垫铁

阶梯制作麻烦吧。请问下压板一般用什么材料?需要做什么热处理吗?

网友A:
我们这儿压板就是普通钢板,大概20mm厚,当然,我们这儿零件比较大。你要想结实点儿就用硬点儿的钢板就行。

网友:
应该可以,我们的压板太部分是这种样式的,没出个问题

网友:
机床可调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儿压板就是普通钢板,大概20mm厚,当然,我们这儿零件比较大。你要想结实点儿就用硬点儿的钢板就行。

我用20厚的Q345做过试验,夹紧时,有点变形

网友B:
完全可以,我之前做的装在机台上的治具固定方式和你这是一模一样的,你的牙是M18的,应该不大容易坏的,如果真的怕坏就在m18的下面加个螺母,让螺母受力牙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C:
想法很好哦,值得借鉴,但有个问题,用普通18的螺丝长时间同点压紧,可能对工作台面会有损伤,不如加大螺丝屁股,增加接触面,我个人感觉这样更好。

网友:
好主意,学习到了,以后回去试试

网友:
没问题的,我们这里经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很好哦,值得借鉴,但有个问题,用普通18的螺丝长时间同点压紧,可能对工作台面会有损伤,不如加大螺丝 ...

下面垫个垫块应该就可以了,毕竟平台也有凹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我之前做的装在机台上的治具固定方式和你这是一模一样的,你的牙是M18的,应该不大容易坏的,如果 ...

嗯 这样好

网友:
应该也是可以的。我们这儿也是这么用的。
不过,你的另一头,应该在螺丝头上套个螺母,或许更好。

网友:
想法很好,其实已经应用很久了,有带螺纹孔的标准压板的,自己做也好用,但好的压板需要调质处理才耐用变形小

网友:
这个不如用线切割割一对阶梯垫铁耐用。

网友D:
压板都标准化了,楼主还想自己做

网友:
可以用啊。我们这一直用。挺好使的。螺牙不好的话回一回丝口就好,一般都是后面的螺杆不行了,压板热处理过,不容易坏的

网友E:
3楼的夹具完全可以满足LZ的需求。

网友:
有钻孔夹具卖的!

网友F:
我们都是用45钢做的,要调质处理。

网友:
可以,以前这么用过!另外,阶梯压板是现成的,可以去买,比出图纸加工制作划算的多

网友:
方法不错,简单,方便,实用又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板都标准化了,楼主还想自己做

所需原材恰好公司都有,只是不能热处理 。做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楼的夹具完全可以满足LZ的需求。

嗯,3楼的用起来也挺方便的 。有这个想法是针对公司现有压板的小改进。一发帖倒能问出这么多名堂,收获很多

网友:
不错,省掉一个千斤顶

网友:
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都是用45钢做的,要调质处理。

谢谢啦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G:
用螺钉做压头干1~2个活还行,多了就压不紧了,更不用说小批量生产了。
夹具设计不能凑合,产品加工质量和工装密切相关,马虎不得。
建议楼主还是选专业的标准压板吧。自制压板无论质量和设计制作成本都是达不到专业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螺钉做压头干1~2个活还行,多了就压不紧了,更不用说小批量生产了。
夹具设计不能凑合,产品加工质量和 ...

嗯,确实,能不能经久耐用是个问题

网友:
有这样的标准压板,很好用的。

网友:
标准压板,很好用的

网友:
在中间的螺母下面放置一对锥面垫圈和球面垫圈(国标件市场上有卖的),这样右边的M18螺栓可以该用差不多高的垫块即可。用M18螺栓是可以的,但是调节麻烦一些。

网友:
有现成的码仔买。。。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2013-03-13):
用螺钉做压头干1~2个活还行,多了就压不紧了,更不用说小批量生产了。
夹具设计不能凑合,产品加工质量和工装密切相关,马虎不得。
建议楼主还是选专业的标准压板吧。自制压板无论质量和设计制作成本都是达不到专业标准的。

艾马尔 -1

网友:
我也用的是这种,挺好用的

网友:
想法不错,貌似完全可行

网友:
好想法,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