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炮压力有多大

楼主(2013-02-03):
这艘船配备了先进的海上执法装备,包括两艘抗风能力达到7级的高速执法工作艇,两套射程不低于100米的高压水炮系统,以及光电取证系统,无线图像接收系统,北斗定位系统等设备,

知道的来说下, 能喷一百米远的水柱得至少大压力喷出?

网友:
高压水炮,不是一般用水泵打的,而是水泵与高压气体脉冲合并的类型,

水泵控制好一定的流速,在分割段,用高压气体把水打出去,类似炮弹,小船可以完全打烂,

楼主:
高压气体?

多高啊?

网友:
东莞水上消防船  莞消一号 水炮可喷150米

台湾保钓人士24号再度出海保钓,遭到数艘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干扰,甚至遭到高压水柱攻击,造成保钓船多项设备毁损

楼主:
看着与消防水龙没什么不同啊?

网友A:
楼主,这个和压力没有严格的关系吧。可以参照伯努利方程。出口处的流量越大,就喷的越高。而通常,不是压力越大,喷的越高。我看见过40MPa的液压油喷出,也就几米高而已。

楼主:
回六楼:我确实搞不懂流量、压力什么的,所以才问来呀。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5万米秒,出来是2万米秒;松花江平时流量是2千米秒左右。它们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和压力没有严格的关系吧。可以参照伯努利方程。出口处的流量越大,就喷的越高。而通常,不是压力 ...

压力与流量是另一回事,主要是看泵打出的扬程,通常水压和油压看作用场合。

网友:
二楼的意思是打个比方;把钢条切成段,一个一个地打出去,能把小船打烂,试想那水“弾”也就说切断的钢条的威力,不是冲击的力。四楼说的消防水炮是连续冲击的力,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呵呵,998大侠的分析靠谱。

气体和液体增压加速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关键在于气体可以压缩,液体不可以,所以如果没有高压气体的压缩舒张加速的话,只靠液体高压,威力没有多大的。

网友:
型 号 RB100型
射程(m) 水平:≥100
 j1 ]* [; k流量(L/min) 150~200
液泵压力(MPa) 2.5~3.5: l1 S* K y# S) {5 [
雾粒度(um) 50~300
水平旋转角度(遥控) 320°
仰俯角度(遥控) -10°~55°
配套动力(选购)
柴油发电机组 200KW
8  风压(Pa) 1450
风量(m2/min) 3050
 P----------------------总算是有了点参考依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