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程序中IF和WHIL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03):
宏程序中IF和WHILE是什么意思,使用场合   和区别

网友:
我只知道在C++或者VB中,IF是条件执行分支条件;WHILE是循环语句。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如果,直到

网友:
如果   那么

网友:
和C语言一样

网友:
FANUC宏程序条件跳转格式有两种:

条件转移语句1
I F  [ 条件表达式]   GOTO
当条件(表达式)为真时,程序就跳转到同一程序中语句标号为n的语句上继续执行,当条件(表达式)不满足时,程序执行下一条语句。

条件转移语句2
WHILE  [ 条件表达式]   DO n...…END m
当条件(表达式)为真时,从DO n到END m之间的程序就重复执行。当条件不满足时,程序就执行END m下一条语句。

网友:
如果程序很大时,最好用WHILE ,可以节省时间,如果程序小的话就无所为了,用什么都行没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我更想知道有个FI的指令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