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封闭环如何确定

楼主(2013-02-03):
书本是意思:间接保证的尺寸。。
我不是太理解。。。。请高手举例给说明下。。或者确定封闭环的简单方法。

网友:
别去管什么上下偏差了,转换成两个极限尺寸。极大尺寸(增环)-极小尺寸(减环)=大尺寸,求小尺寸稍作改动。这就是几何题,找到本质就好解决了。

网友:
不懂。,没文化啊,个人理解是加工好一个可以测量到的尺寸,还有一个B位置是不好测量的,那只能对刀加工B位置了。就是间接保证尺寸。个人意见。纯属瞎说

网友:
画个图你会更明白,一般封闭环都是最后形成的,而且是公差最大的那个尺寸。

网友A:
注意概念上“最后”和“间接”这两个关键词,其实确定封闭环很简单……

网友B(2014-05-26):
我有二颗糖,我女朋友有二颗糖,女朋友小气,最少是一颗都不给你,最多给一颗你,我大气,最少给一颗你,最多给二颗你,你算算你最少得几颗,最多得几颗,你手上的糖最后是我和我女朋友给你的,你就是最后的封闭环.这样好不好理解啊.

网友(点评):
好理解,我们老师池时也是这样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二颗糖,我女朋友有二颗糖,女朋友小气,最少是一颗都不给你,最多给一颗你,我大气,最少给一颗你,最 ...

这比喻

网友:
最关键部位要表尺寸或公差,不关键的不用标,就是开环尺寸

网友:
封闭环是加工过程中间接形成的尺寸,就是说在一个加工尺寸链中,需要刻意控制的那些尺寸是组成环,最后没有去控制而形成的就是封闭环。其公差是最大的。

网友(2014-07-15):
引用 网友A:
注意概念上“最后”和“间接”这两个关键词,其实确定封闭环很简单……

我也不知道怎么确定封闭环,那个最后是不是指封闭环一定从最后加工面开始的尺寸,那个间接是不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尺寸??

网友:
指在零件加工或机器装配过程中间接得到的尺寸

网友:
闭环尺寸内必须至少有一个是自由尺寸,否则,由于加工或测量的累积误差,会造成总尺寸满足不了。

网友:
加工尺寸链封闭环的话最好有实际加工经验才能方便理解,因为有些尺寸没有办法直接测量得到,或者没有办法根据它的某个尺寸作为基准对刀等很多情况,不过现在基本上不常用,因为现在加工水平很高了。装配尺寸链封闭环的话就简单了,说穿了就是为了保证产品性能而要求的零件之间的间隙,多数情况下基本尺寸都是0。

网友(2015-03-31):
刚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是这么写的:1.装配尺寸链中,保证装配精度的要求的那个尺寸就是封闭环。2.工艺尺寸链中:通过加工方式间接得到的尺寸就是封闭环(表面处理中,渗入类(渗后需要磨削的)的渗层厚度是封闭环;镀层类(镀后不需要再处理)的镀后尺寸是封闭环)。

网友(2016-05-28):
请问只告诉你加工过程如何知道闭环

网友:
找本机械制造书籍好好看看

网友:
机械制造书里应该没有的

网友(2018-02-03):
我只记得增环减环这些名词。。。

网友:
       尺寸链的问题对于一般没深入学习的人来说的确是比较模糊。光文字表述也比较抽象,刚好之前给单位同事培训这方面的内容,直接贴图比较容易理解。
       下图例子中尺寸A0就是闭环,这个零件比较简单,第一道以基准A为定位基准加工A1.第二道序以基准A定位加工A2。大家看A1和A2是直接加工出来的表面,一但这二个加工出来,A0就自然形成了。也就是所谓的间接保证的。大家记住在一个尺寸链中有且只能有唯一封闭环。确定封闭环是最关键的!!!!封闭环找错,尺寸链计算就会计算错误!
另外再补充一下:封闭环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这个零件,如果以顶面做为加工定位基准,分别加工A1尺寸,A0尺寸,那么A2尺寸就变成了间接尺寸,即封闭环。
封闭环的公差为什么最大呢?因为他是各道加工误差的一种累积,所以封闭环公差等于所有组成环公差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