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下这个气路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3-02-03):
有5个气缸  下面用1 2 3 4 5 代替   1推进  2压下后1退回   3慢速推进到限位停  4慢速压下《气缸带重物体》到限位自动快速退回   3快退回后2退回  5推进  5后退   自动进入下一个循环 请高手帮我看下该怎么设计  小弟在这谢谢啦 .

网友:
要完成这个光是气没用啊 要有电控制才行啊

楼主:
对呀  我要的就是电控     PLC没用过       利用开关 电磁阀 等原件应该能完成吧...........

网友:
用接触器和继电器加逻辑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
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可靠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呵呵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设计图 参考下   我感觉还是4气缸不好控制   因为4气缸下要带有大概50KG重物   要慢速下降

网友:
多加几个接近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