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03):
放寒假了,想做个小作品,实现的功能是拧干衣服上的水,大概构造是利用一个大齿轮带动周围若干小齿轮转动,然后每个小齿轮对应一件衣服(就是负责拧一件衣服),现在不知道怎么把衣服和齿轮之间用何种结构联系起来。希望大家有什么想法建议尽管提,对其他部分的改进也尽管提(其实除了齿轮连接,貌似没有其他的了)。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滴个神啊!还不如DIY一个甩干机,您这样拧起来力大了,还不把衣服拧断了。是否考虑装个扭矩传感器呢,呵呵。

网友(点评):
扭矩传感器多少钱

网友A:
应该做个夹持机构

网友:
支持二楼的,用甩干即可。按你的方案,衣服的安装和夹紧很困难,没用必要!

网友:
甩干,烘干,熨斗,烤干都可取,为何要扭干机?或从布料入手?

网友:
伟大的发明都是LZ这种人搞出来的。不走寻常路,但不能开倒车

网友(点评):
实际上离心脱水才是不走寻常路,这个算是开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做个夹持机构

能仔细描述下吗?

网友:
衣服会被你夹坏的  亲

网友:
没有必要的DIY

网友:
多此一举吧

网友:
拧干会拧坏衣服的,不是所有的布料都可以拧干,我就用手拧坏过好几条毛巾,还是甩干靠谱

网友(2013-08-15):
容易损坏衣服的

网友:
洗衣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