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非接触焊接工艺

楼主(2013-02-03):
最近上网有看到一些卖红外线焊接设备的商家,平时所见到焊点基本是用焊枪,回流焊,波峰焊,热熔焊等完成。但 对于红外线焊接没有接触过,在此向各位大侠请教,红外线焊接焊接与其它的焊接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如果我要对一个区域进行焊接,并且要求控制好拼接区域的厚度,我应该怎么进行?
谢谢~~

网友:
还有红外线焊接么? 震惊啊

网友A:
电子行业用在软钎焊上的可以用。现在已经有硬钎焊用的红外加热设备了,小零件的加热温度可以达到85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行业用在软钎焊上的可以用。现在已经有硬钎焊用的红外加热设备了,小零件的加热温度可以达到850度了。

不知道在这方面做的好的厂家有哪些,能给介绍一两个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行业用在软钎焊上的可以用。现在已经有硬钎焊用的红外加热设备了,小零件的加热温度可以达到850度了。

还想问问,焊点高度应该要如何来进行控制?
实际应用中能够自由控制焊点高度的工艺方法有那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问,焊点高度应该要如何来进行控制?
实际应用中能够自由控制焊点高度的工艺方法有那些?

z自由控制啊,可能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