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将一捆直径为1mm的线单独分离出来

楼主(2013-02-03):
各位前辈,你们好!小弟在设计台设备,具体工作流程是:有一捆,比如说几百根长度为100mm的,直径为1mm的电线,未捆绑住(但是两端整齐放一堆),现在需要一个机构将他们一根一根分离出来!目前的一个构思是放至一把类似梳子的治具,梳子开口朝上,然后人工将线放在梳子的各个槽中,通过一个吸取机构吸取单独的一根,并夹住搬运到下一个工位。
但这机构的缺点是:线径很小,不容易吸取!
还有也考虑过用震动盘之类的,但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有什么好的方法提供借鉴下,在这谢谢了

网友:
通常电线类是整捆上,用的时候自动裁切,再出料。

按楼主的想法我也期待谁能解

网友A:
如果是软的线又是散料,趁早别玩。软线材散料自动化难度很大,除非你一开始就有办法把线理出一根一根来。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软线的自动焊接设备,理线和排线全机器视觉和机械手,花了四百万美金,效果还不好。另外一款产品的线材是FPC,花几百万买了sony的自动焊接机。

网友:
这几年陆续又接触了几个有关线材的设备项目,一个是线材上焊电容,大陆公司用的,找日本人,日本人不做,找台湾人,台湾人报价一千万,找我们公司说希望两百万做出来,我跟老板说,两千万也不要接,哈哈,做怕了。
一个有关钢丝的,投了上百万了,效果仍然很不理想。
还有一个美资公司的,投了上百万美金用于研发,最后只得出一个无法自动化的结论,太欢乐了。

网友(点评):
可以的话,分享一下经验哈

网友A:
你试一下过缝、过孔的方式,或粘的方式,或搓的方式,或类似马耳他轮的方式,或看看视觉色眼等+机械手的方式,如果都不行,恭喜你,可以得出只能手工分料的结论了。
其实很多时候改产品结构比在自动化设备上想办法容易,真的。

网友(点评):
兄弟 在这方面是专家啊

网友B:
呵呵,还是要说清楚具体线的种类,另外,有没有速度要求。

你可以参考一下,牙签盒的设计,不是轴向出料的而是水平出料的。可以借鉴。呵呵

网友:
打铁前辈是这方面高人啊

网友:
你把你的具体的情况说一下,给你个方案参考,不一定行哦

网友:
可能开头就出现了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一卷卷的线材

网友(点评):
改变客户那边的是最后的方法,但目前要先想想办法

网友:
如何从一盒导线中快速自动逐根分拣?---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91

网友:
其实方法是有的,但是你必须考虑两个关键因素:成本和效率。
一根线多少钱,一个产品赚多少钱?分拣设备一分钟能分出几根来?稼动率多少?
一般线材自动机都是成捆用的。散料还是人工分,成本和效率都合算。
我做过直径0.1mm,100mm长的弹簧钢丝分料,直线度好,刚性也够,可以分,但是故障率相对有点高,所以总体效率就是没有人工快,最终还是退回半自动机的状态。

网友(点评):
前辈说得很有道理,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子,但不过还是想再考虑看下有没有方法

网友:
搞自动化生产设备,应该在产品的设计阶段,与产品同时进行。产品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将来生产时,那些工序要搞自动化,自动化是否可行,如果不行,问题出在哪里?怎样解决?而我们的企业大多产品的研发比较仓促,而不像国外的一些著名企业,每当他拿出一代产品时,他的背后,还会有两个备用的更新产品做准备。我们的设计师大多比较年轻,经验不足,本应在产品设计时解决的问题,带到了生产阶段才想起要解决生产的自动化问题,这就给原本比价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甚至投入很大也难于解决。日本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指出设计上的一些零件的形状除了功能以外,还要为适合比如定位的特征而专门设计的定位点,故意使零件不对称,从而使零件具有定位的唯一性。
上述的两根电线的自动化分拣,应该说难度很大,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办,把电线换成双线并在一起的那种线,选择稍硬一些的线,不知是否可以?如果可以,那么自动分拣就会简单一些了。

网友(点评):
yumin,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的电线在焊接时是单根的,若换成双线,这个应该是不好的

网友:
这也算简单求助呀?   呵呵
   分拣速度有什么要求呢,是什么线,硬度如何呢。
    条件详细点总有人有方法,或是几个人的想法汇总下。

网友(点评):
恩,是的啊!分拣速度大概每分钟30根,线的话是差不多直径1~2mm吧,硬度还是偏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软的线又是散料,趁早别玩。软线材散料自动化难度很大,除非你一开始就有办法把线理出一根一根来。我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该电线算是偏软一点点吧,要是长度为30mm左右的话,自身不会下垂,要是长度为100mm的话,拿一端时,另一段会下垂。。。所以电线硬度还是偏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过缝、过孔的方式,或粘的方式,或搓的方式,或类似马耳他轮的方式,或看看视觉色眼等+机械手的方式 ...

过孔的我有想过,但是该电线直径差不多1~2mm,且两头都剥了皮,被剥皮长度差不多4mm吧,要是整困线放一个圆筒里面,圆筒底部有个过线孔,通过震动方式让它落料,则此时线会挡住,孔开大了则会落下不止一根线。
粘倒还没考虑,不过有何高招?
而搓的话,有想过,可以将线分散些,但是分得不会很齐,且有些也会交叉一起,这样找线比较不好找,除非用视觉系统来找。
马耳他轮没接触过,一会查下相关资料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要说清楚具体线的种类,另外,有没有速度要求。

你可以参考一下,牙签盒的设计,不是轴向出料 ...

是直径1~2MM的电线,用下相机马达上的,两端有剥皮,先从整捆拣出单根,然后下个工位焊接,速度的话,现在目前熟练作业员每分钟可以焊30根,所以估计机器的话要大于这个效率

网友:
单纯解决问题,不如消除产生问题的原因。
你在剥线的时候就安排好出口和路径,排布整理,还分离它们干什么呢。
 你给一张剥线的设计图,俺们给你改下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是这样子,我们给客户做这台设备,而客户那边提供的就是一捆一捆的线,至于剥线这块,我们无法了解到

网友:
纺织机械中有一种这样的设备,叫==打节器==,其作用是把纱线和纱线通过打节连在一起,你想,纱线有多么的细呀,多么的软呀,都能搞定!还有一种设备是在一个工序叫==掏综==上用的,叫==分纱器===,都是和你说的这个有关的,想成事就得多看看多找找,自己做不了就可以考虑购买,或特殊定做,有赏有勇夫!就怕老板不舍财呀!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吗多方法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缝隙筛选简单可行,带槽的轮拣起

网友:
通过离心机散开线如何

网友:
针线盒那个就不错啊,

网友(2014-06-17):
线材类软的东西应该就要多参考纺织行业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