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镗内锥螺纹用G92做,求助

楼主(2013-02-04):
本人新手,刚干这个半个月。今天接到一百个长80,外径30的长筒,(我不明白图纸上为什么没标出内径)。材料是不锈钢304。要在一端加工出长20的NPT3/4螺纹。我查了表格,NPT3/4螺纹的尺寸是:牙数14,螺距1.814,牙型高度1.451,大径26.568,小径23.666,中径25.117。以被加工一端圆心为原点编程。求程序,刀具,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为什么图上没内径?要我自己测出来么?那是锥螺纹。

楼主:
刚自己测了下工件,内径是24。就靠大家了。

网友:
上传一张图纸啊,这么理解忒费劲了

网友:
自己先试着编编,先把刀补改离工件,然后慢慢向工件靠。

网友:
是内螺纹吗,我用凯恩帝系统给你简单写一个g0x22
z0
g92z_22.4x22r0.7i14

网友:
大侠们  r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我在法兰克上这么编的,,,,T0303     M03S600   G00 X30 Z5      G92 X26.6 Z-20 R-2.902 F1.814       X26.5  X26.4   一直到     最大锥度外圆的低径    R是锥度的量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我在法兰克上这么编的,,,,T0303     M03S600   G00 X30 Z5      G92 X26.6 Z-20 R-2.902 F1.814        ...

求教。。。你这r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管螺纹,包括锥管螺纹,管径是标准的,所以管子内径可以不标,你做的NPT3\4锥管螺纹,管子内径就是3\4英寸,螺纹是60度角,其他尺寸查表,R值是大头直径和小头直径差的一半,正负号代表锥度方向,螺距应该是每吋14牙

网友:
磨把55度角度刀 看是左旋还是右旋  右旋 起点 小头开始  G0 X23. Z5.  G76 010055 Q300  R0.1   G76 X26.568 Z-20  P1.451 Q100 R1.5 F1.814

网友:
R是最大减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