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V带传动 中心距 可否大于2(dp1+dp2)?

楼主(2013-02-04):
高速V带传动 中心距 可否大于2(dp1+dp2)?

4000转,小带轮直径180 mm 大带轮直径250mm  小带轮转速 4000转。

若按手册公式 0.7(dp1+dp2)<a0<2(dp1+dp2)
则中心距 为小于860mm  而按照位置受限 需在1m左右

可否加大中心距?

高速有何影响?

网友:
0.7(dp1+dp2)<a0<2(dp1+dp2)这个是推荐值,你的应该超出一点吧,如果中心距过长,在高速过程中,带跳动比较大些。你可以用张紧器对齐进行一定的限制。其实我也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
你可以在带内圈加一个滚轮,这样的效果应该还不错,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用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