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这个怎么更改啊,每次打开都有一个这个,360杀毒不给力啊,每次都有每次都杀就是杀不死啊。。。

网友A:
这是什么?第一次看到!

网友B:
是不是你用了哪个插件?插件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第一次看到!

真的没用什么啊,每次打开cad都有,我还认认真真的又看了一遍,cad的设置,也没找到毛病在哪,主要这个严重的影响我的cad反应时间啊。。。

网友C:
肯定有安装过或使用过“免费”的软件,
360杀毒不针对这种,要找CAD专用的杀毒软件,

或是自己去删除 对话框 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用了哪个插件?插件上的问题?

对这方面还真不了解,但是,这个每次打开杀毒软件都会提示,但是还杀不死。。。导致我cad超级慢啊。。。另外不得不说一句,这个要等180秒的设置真操蛋。。。

网友:
重装CAD,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安装过或使用过“免费”的软件,
360杀毒不针对这种,要找CAD专用的杀毒软件,

呵呵,一定是免费的软件了,07的免费版本, 主要是怎么删除这个插件,您那有建议么。。。

网友:
360功能大全里有个 CAD病毒专杀 试试吧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主要是开机时有那个,挺郁闷的,到不影响后面的使用。那时我没有理,好像过了段时间360处理了。你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去杀毒。

网友C:
对话框 会有 命令 出现在文本上,或查 宏 程序的加载,或查 选项 里的》文件》工作支持文件搜索路径;设备驱动程序文件搜索路径

从网络上找 CAD专用的杀毒软件 是最简便。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你打开安装文件夹,有一个facd的文件好像,删了就行了

网友:
別用盜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你打开安装文件夹,有一个facd的文件好像,删了就行了

您好,我查了一下,没有这个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话框 会有 命令 出现在文本上,或查 宏 程序的加载,或查 选项 里的》文件》工作支持文件搜索路径;设备驱 ...

  • 谢谢啦,我看看有没有cad 专项杀毒吧,这个没学宏的应用啊。。。真不会。。。

网友E:
这是CAD病毒,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具体的方法可以在百度中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CAD病毒,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具体的方法可以在百度中搜出来。

额,这个,怎么搜啊,兄弟方便给个链接么。。。

网友:
在电脑上搜索并删除acad.lsp、acad.fas、acaddoc.lsp、acadapq.lsp、acadappp.lsp、acadapp.lsp和lcm.fas文件

网友F: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我用的是2010版的,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我用的是2010版的,挺好用的!

兄弟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G:
目测是个插件,建议重装一下,换个地方下载。

网友:
我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你安装个正版的

网友:
安装了autocad的二次开发程序,程序开发者针对免费使用设置的对话框,只要加载这个模块就会引用,和杀毒神马的无关;

PS: 15年前,俺还在国企的时候,就为单位免费开发过这些东东,不过,早都忘光了。

网友H:
24楼说的对,我最近在学这个,应该是二次开发的插件,设置成启动cad后自动加载,你找到这个插件删除或者设置成不加载就好了,具体如何操作我还没学到,你可以自己看看二次开发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是个插件,建议重装一下,换个地方下载。

准备回家看教程了,都忘光了,顺便捡捡学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24楼说的对,我最近在学这个,应该是二次开发的插件,设置成启动cad后自动加载,你找到这个插件删除或者设置 ...

多谢准备回家看了,都忘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