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卧式车床M380XF6螺纹车削转速应该多少?如何检测?

楼主(2013-02-04):
求助,卧式车床M380XF6螺纹车削转速应该多少?如何检测?

网友A:
材料,刀具,机床这些都描述清楚了才好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刀具,机床这些都描述清楚了才好帮你啊

材料是4140锻件,卧车CKD61100D(数控)刀具还没选,请教了 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赶刀法或者分层法都适合大螺距切削。实在不行就G76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