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液压传动,如何设计气路让四个气缸升降同步

楼主(2013-02-04):
各位前辈
      你们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能保证四个气缸同时上升和下降呢?谁能设计一下气路图出来呀,谢谢啊

网友A:
除非4个气缸传动一个构件,并且气缸间用机械同步,否则不可实现。
想用设计气路完成,绝对失败。

网友B:
楼主的表达不太清楚,同步指时间还是位移,另允许的误差在什么范围。

网友(点评):
“四个气缸同时上升和下降”,表达不清楚?

网友:
液压里有风流集流阀,还有同步马达同步缸。可是气动里除了双联汽缸外还真没有好办法

网友:
四个气缸同步太难,也没必要啊,成本太高, 用一个主气缸 通过机械机构带动四个执行件运动 应该能实现 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4个气缸传动一个构件,并且气缸间用机械同步,否则不可实现。
想用设计气路完成,绝对失败。

请问前辈:是不是气液压缸同步都比较难啊?

网友(点评):
是的。液缸除用机械同步,还可以用分配器或电液结合的闭环控制;气缸同步则除机械方式外,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请问前辈,我想的是气路上设计节流阀和压力调节阀等,通过这些来调节它的同步,不知道有无效果,另外想请教一下,您说的机械方法如何设计呢,我是用四个气缸同时顶起1.5吨左右的工作台,工作台长3.4米宽1.7米,不知该如何设计呢,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点评):
液压用液,液体可以认为体积不随压力变化。节流阀也很难线性调整并保持其流量,用节流阀控制液压缸同步效果并不好。气动用的是压缩空气,压力有变,体积就变,用节流阀控制的气缸同步就是绝对不稳定的。

网友(点评):
用4副齿条齿轮对,再用齿轮或链轮把4个气缸的运动联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达不太清楚,同步指时间还是位移,另允许的误差在什么范围。

要时间同步,位移是一定的,四个气缸的行程都是一样,都是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从最高点降到最低点的,但是要保证时间同步,误差肯定是有的,我设计思路是想用四个气缸顶起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重1.5吨,气缸分布在四个角。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气缸与工作台是刚性连接,那在上升过程中肯定会卡死,但如果我用柔性连接,或者气缸与工作台连接有一定的间隙,那么气缸在运行中应该不会卡死的。所以我想怎么样才能把气缸同步误差做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4个气缸传动一个构件,并且气缸间用机械同步,否则不可实现。
想用设计气路完成,绝对失败。

前辈您好:
       我设计思路是想用四个气缸顶起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重1.5吨,气缸分布在四个角。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气缸与工作台是刚性连接,那在上升过程中肯定会卡死,但如果我用柔性连接,或者气缸与工作台连接有一定的间隙,那么气缸在运行中应该不会卡死的。所以我想怎么样才能把气缸同步误差做到最小。

网友C:
4个气缸1.5吨  感觉有点费力啊   还是用油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气缸1.5吨  感觉有点费力啊   还是用油缸吧

不费力,在0.7MP的压力下,缸径100的气缸就能顶起500多公斤的重物,所以顶起1.5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费力,在0.7MP的压力下,缸径100的气缸就能顶起500多公斤的重物,所以顶起1.5吨肯定没有问题

气动的不太好控制啊  注意安全啊

网友:
没有必要同步
中国最大的气动元件厂家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技术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
       我设计思路是想用四个气缸顶起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重1.5吨,气缸分布在四个角。我是这 ...

我们这也用过气缸,2个气缸,横向推动大概20公斤中的走轨道轮子,但是效果感觉很差,卡死不同步,惯性大,问题挺多!当然,接头是活动接头!

网友:
系统压力升高点,用一个溢流阀同时控制四个缸。

网友(2016-07-17):
目测还是得用机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