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色卡电子版

楼主(2013-02-04):
    国际色卡电子版,方便喷涂选色用

网友A:
百度上下过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下了再说,谢谢lz

------分割线-----分割线-----

小度娘还给了ral色卡的RGB参数,sw中直接上色就行了。这里作下补充。
另外,如果觉得RGB参数设好后跟实际有所不同,也可能是光照等其它因素造成的。

网友:
楼上两位也不给个图片参考一下。不然一下载就要扣银子。

网友:
一楼的下载不了啊,什么原因

楼主:
我只是把资料放上去,你下载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电脑的问题?或者是下载积分不够?再试试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我对此方面不是太了解,是否可以介绍一下目前机械业有几种色卡标准?使用最广泛的是什么标准啊?

网友(2013-07-17):
多学点资料补充下知识

网友:
求截图,赚点威望不容易的啊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下过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下了再说,谢谢lz

------分割线-----分割线-----

威望不足,下不了,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