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车床的拉爪换成弹簧张紧是否可行啊?

楼主(2013-02-04):
厂子里的一台25型小仪表车可能是拉爪磨损了,松开的时候夹头不能张开,每次都要敲击主轴尾部才能取下工件,需要修理。

忽然想起铣床的bt主轴里面使用的是靠弹簧张紧的结构,是不是车床也可仿照它,加一根弹簧替换掉那个拉爪。
这样在上料的时候才扳动那根杠杆手柄,松开夹头,放好工件,松开手柄就能依靠弹簧自动夹紧工件。
或者手柄也可改成气缸的自动松开。
这样的话应该比拉爪的方式省力快速多了,不知论坛的兄弟有没有使用过这种方式的?

还请教大家,这个弹簧要选什么样的才能有足够的张力能保证夹头能夹紧并旋转进行车削呢?

如图将红格内的拉爪换成弹簧的

网友:
没试过,联系厂家买爪

网友A:
这种夹头主要是靠弹簧夹头的弹性来张夹的,整个结构已有几十年的使用历史,结构简洁可靠,除拨叉易磨损外,其它部分很少出毛病。根据你所介绍的情况,应该是弹簧夹头用的时间久了,或材料弹性不好引起夹簧不张口。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新夹簧。那么大点的机床,没必要用气卡·或液压夹具,那样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夹头主要是靠弹簧夹头的弹性来张夹的,整个结构已有几十年的使用历史,结构简洁可靠,除拨叉易磨损外, ...

我开始也以为是夹头的问题,特意在淘宝上购进了新的台湾产的夹头,还是一样,所以想到是拉爪的原因。

其实不用气缸,直接加上弹簧的话,不需要多少钱的,我估计比新买一套拉爪贵不了多少,主要是以前没试过,不知要选用什么样的弹簧才够力。

网友(点评):
那就可能是拉杆弯了,滑动不畅,把拉杆矫直或车一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