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刀具半径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我来厂里有半个月了,厂里有三个师傅,他们编程从来不用刀具半径补偿,他们就是通过改刀补。所以我一直以为没人用那个。有谁可以说说到底要不要用啊

网友:
有圆弧 角度的话 还是用刀补比较好

网友:
一般我们是在程序中加入刀尖半径编程,因为在用半径补偿,容易撞机!

网友:
一般工件的加工程序,多是按工件轮廓编制的程序计算出来的,即刀具中心点的运行轨迹是工件的轮廓。

考虑到刀具有半径和不同的长度,实际加工时刀具中心不能按此轨迹行进,必须根据实际使用的刀具,计入其实际半径和长度,由CNC计算出实际刀具的中心轨迹,按此轨迹控制刀具的移动。

实际上,刀具补偿的作用恰恰是为了减少加工程序的数量,减轻编程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2013-03-26):
要加工很大批量工件的时候 要刀具半径补偿 效率更高  小批量单件的话2者差异不大 看自己用什么习惯

网友:
理想刀尖和实际刀尖会有误差  车斜线或圆弧的时候就会有少切现象 达不到合格标准  不用半径补偿的话就要在程序里修改 而且计算不一定准确
用刀具半径补偿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编程  你可以完全按照图纸尺寸编程 然后加入半径补偿 系统会自动计算

网友:
根据你编程习惯而定,我编程一般都把刀具半径算进去,不过这样对编程会复杂一些,用半径补偿就可以直接按图纸尺寸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