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控系统与国外高端系统的差距到底在哪?

楼主(2013-02-04):
小弟经常听说国产的系统有华中、广数、KND等,也听说过这些系统跟国外的差距很大,论坛里能否有大侠帮忙给解释下,国产数控系统的主要缺点,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也不光是数控系统,各种硬件,各种电子量具,各种伺服,各种电机,各种运动单元,各种控制单元,国产的都不行,所以在基础件工业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光数控系统行,怎么可能。

网友(点评):
基础工业啊

网友:
我接触过华中的,基本上是FANUC的翻版,很多指令编程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华中的有时运行不稳定,这是他最大的缺陷。至于机床硬件,像楼上所说,检测、伺服以及关键部件做的不好,不过最大的优势是比进口的便宜……哈哈……

网友:
楼主对这个话题应该是有一点研究了吧,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一些看法。

网友:
我问过我们公司做数控的老师傅,说主要是国内的系统不稳定。别说国内的了,就我们厂的加工中心用的台湾某知名品牌的系统都出现过莫名其妙的撞刀的问题(加工一个零件,到某个点的时候突然刀直接猛的往下插,10MM的钨钢刀直接断在零件里面),检查程式什么的都是对的,而其他同时在加工的设备,(同样的设备用同样的程式)又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稳定害人啊

网友(点评):
数控加工系统不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的与制度的因素,低端做惯了,上高端要有个过程。。。上面这个例子,必定是液压系统内某个部件有不确定因素,与另一个不确定因素重合,形成了一把“伽马刀”。

网友A:
稳定性不可比。公司日本过来的三十年前的床子,加工后内孔精度保证在2微米内。全年无休的在加工啊!!机床就变频器修过一次,换了两个元器件。其他什么都没有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释,小弟还是很赞同“扫街”大侠的观点,制造工艺和制造装备拖了后退。不管是机械部分(包括电机、传动零部件、刀具),还是电子电气部分(PLC及各种芯片),包括各种原材料,都离不开设计、制造和工艺。也许只有各个行业都能共同达到一定的同步水平,当然还需要有好的行业制度(管理体系)做保证才能使我们国产的数控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克服“木桶效应”的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不可比。公司日本过来的三十年前的床子,加工后内孔精度保证在2微米内。全年无休的在加工啊!!机床就 ...

什么床子?30年前就是1983年,那时候什么机床这么牛??建议上图,让我等见识一下,想想看,2um。。什么概念?

网友:
 数控系统的核心部件还是要依赖进口 受制于人的东西 怎么可能给你用的安心
但是国产系统里的高端系统稳定性肯定问题不大了。 至于很多人说的机床差距
我们的光机部分太烂 机械故障频繁 ,而进口的一般是3年0故障的标准 这样导致系统在高负载的情况下运转
和进口系统在低负载的情况下运转  寿命怎么可以比较
对于国产高端系统 做高精密加工 已经可以了 但是超精密还不行 我们的伺服电机和主轴电机 还不行 精度差很多
总之数控关键部件还被人控制着  要靠自己解决还需要很长的路呢

网友:
国产系统太浮躁,不够稳定,头两年还可以,时间一长,什么毛病都可能有,这与国内企业盲目降低成本,无序竞争有关;这样做的后果是用户宁可花几倍的价钱买国际品牌。用FANUC系统十年,我的心得:值得信任。

网友:
说实话,看到撞刀,我直接就联想到了那个温州高铁追尾大杯具,真正的差距根本就在技术以外,技术人员无能为力的。。。